好像知道为什么图传上不了距离了

楼主(2013-04-17):
总是飞了100米左右就出雪花了。现在至少发现一个原因:就是天线不对,或者是天线方向不对。

我按一般习惯把天线一个朝上一个朝下,以便相互平行。但是,我通常是把4轴向上飞高,这样一来,刚好使这两支天线相互处于轴向了,这时信号应该最弱!

垂直飞的话,应该把两天线放水平,或者使用3叶/4叶草天线。

是这样么?有空试试看。

网友:
说得对。字数字数。。。

楼主:
按LS们的反馈,好像我说对了?

网友A:
这次用DJI的5.8G,市区中心拉距居然能到700M稳定,吐血了同样的东西上次拉距200M不到还是比较空旷的地方

网友:
DJI的东西好,就是也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次用DJI的5.8G,市区中心拉距居然能到700M稳定,吐血了同样的东西上次拉距200M不到还是比较空旷的 ...

其他牌子的都是偷工减料的货,所以还是买贵的,可怜我没钱,只能买偷工减料的呵呵,都是100米左右就出现雪花,甚至信号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