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u35起落架涡杆电机无反应

楼主(2013-04-17):
从飞场撤回后又于宿舍内重新插电测试,发现舱门可以动,但起落架无反应。
测试过接收机gear通道可以正常使用。飞翼自带的起落架混控器的两个分接头都可以用。起落架并联线也拆开看了正常的。就是三个起落架同时没有反应了。在飞场的时候却是正常的。
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涡杆电机和接在高速通道上有关么,我的接收机是6014HS,怎样调高速模式和普通模式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调bec出问题了

楼主:
刚刚厂家淘宝回复,有一个起落架无信号反应,三个就都不工作。

网友B:
难道线子没接好,一个一个试试看

楼主:
再顶一下,刚刚试过,三个起落架分别接到接收机开关通道上,三个都没有反应,是不是三个同时烧了?

楼主:
注su35起落架是用的涡杆收放

网友C:
请加QQ群:211424126 (在二个星期前建立)
这是飞翼模型一个专门用于收集.交流及解决问题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