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居然是用5号电池来充电?如果用6V电源,买哪种电源最合适呢?

楼主(2013-04-17):
ncpx居然是用5号电池来充电?
如果用6V电源,买哪种电源最合适呢?
老板说有的只是变压器(说空载有10v),有的是带稳压的。。不懂,
电流也不知买多大的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电流和原装充电器的一样就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输出电压电流和原装充电器的一样就能用吧

原装就没带变压器,是装4节5号电池充电的。
倒是预留了个插口,写的 INPUT:6V  1.5AMP MAX(感觉实际工作电流应该不用这么大)

另外,买电源的话买哪种好呢?
有的说只是变压器,不带稳压功能,空载可能有10V,这种可以用吗?
想买个 6V  1A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就没带变压器,是装4节5号电池充电的。
倒是预留了个插口,写的 INPUT:6V  1.5AMP MAX(感觉实际工 ...

发给图看看吧

楼主:
就写的 INPUT:6V  1.5AMP MAX 哦
没人帮忙吗?

楼主:
倒,看来玩 ncpx 的人不多啊。。

网友B:
NCPX那个充电器实在坑爹,我拆了看了,里面根本没有啥实际的充电电路,就一组TL431稳压,也就是上来就恒压充电到底。
楼主可以去网上买那种1S锂电池充电模块,推荐以下型号:
1、TP4056
TB上的基于这个模块的充电模块,1IC的可以最大1A充电,2IC的可以1.5A。
2、TP4057
这是我最常用的锂电池芯片,带温度保护和反接保护,但是NCPX的插座插反了插不进去,这个功能貌似用不上、这个IC的最大充电电流500mA,我觉得对于NCPX来说已经足够了。
3、TP4054
长得和4057很相像,但是是SOT23-5封装,比4057少了一个管脚,也少了一个指示灯。华科尔CP的原装充电器就是两路4054的充电电路并联,但是我看不出是凌特的LT4054还是国产的TP4045。最后补充一句,这个芯片的最大充电电流为800mA。4、TP5000
这个是神器啊!虽然价钱贵上个块八角的,但是可以兼容铁锂电池啊!而且最大充电电流可以达到2A,我最近就再用这个给CP充电,很不错的!不过作为DIY讲,这个芯片的QFN16封装不方便手工焊接,焊接功底不扎实的,没有白光烙铁的请绕行。

以上,建议楼主选择4054或者4057,TP5000因为可以兼容铁锂电池和聚合物电池、芯片成本较高,外围电路结构复杂,而且对电源要求较高,你需要四节大C数的镍氢电池来供给,同样,TP4056也是,大输出就需要大输入,四节品质过硬的镍氢电池是很必要的。

我最近想直接用14500的铁锂或者聚合物电池给NCPX充电器供电,最近正在研究一个简单的体积小的平衡电路,然后把平衡部分和充电部分都做在一起封进去,到时候就只需要一个12V电源就OK了!

忘记说了,14500就是AA电池的尺寸哦,意思是直径14mm,长50mm。

网友:
单锂充电用MAX1879,其它型号芯片不用折腾浪费钱

网友:
ncpx 脚架 你用原厂的吗 有没有代替品。。现在买不到了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PX那个充电器实在坑爹,我拆了看了,里面根本没有啥实际的充电电路,就一组TL431稳压,也就是上来就恒压充 ...

谢谢!
是整个模块都要换下?
不过相对容量,貌似500ma充电电流都嫌大啊。。怎么能调小呢?
另外,不改的话,配套电源买哪种呢?6V变压器就行?还是要稳压电源?5V的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整个模块都要换下?
不过相对容量,貌似500ma充电电流都嫌大啊。。怎么能调小呢?

我上面说的都是芯片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TP的芯片是国产的,是南京一家叫拓微的半导体公司出的,LT的是凌特半导体的,是美国牌子。拓微的4054、4055、4057都是山寨的凌特的芯片,至于楼上说的MAX1879,这个芯片的充电精度和TP是一样的,而且相比之下要贵很多,所以,如果花这个钱的话,我会选择用TP5000,性能同样强悍。

关于楼主的问题,我具体的回答就是,淘宝上买回来的这种充电模块,都是5V输入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买四节14500的聚合物或者铁锂电池,连上7805进行稳压,然后再连这个充电模块。我最近刚设计了一个USB输入,1S的锂电池充电器,就是用TP4057的,一半天的PCB就能到,到时候要是好用,我可以送你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说的都是芯片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TP的芯片是国产的,是南京一家叫拓微的半导体公司出的,LT的是凌 ...

那先谢谢你的好意了!呵呵
那充电电流怎么调整呢?加电阻?表笑话我,我是电子白痴,呵呵。。
我也在考虑直接用5V USB 输入原装充电器先对付着充电,不知可行不?不知为何原装要求6V输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先谢谢你的好意了!呵呵
那充电电流怎么调整呢?加电阻?表笑话我,我是电子白痴,呵呵。。
我也在考 ...

这些芯片都是通过外部一个接地的电阻来改变充电电流的,TP的芯片在百度上都可以找到中文说明书,你只需要对照说明改变PROG电阻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C:
买一个6V  1~2A稳压电源即可
或者用1S锂电充电器接转换插头直接充也可,注意单个电池充电电流不要超过3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6V  1~2A稳压电源即可
或者用1S锂电充电器接转换插头直接充也可,注意单个电池充电电流不要超过3C

谢谢!
请问 稳压电源 和直流变压器不是一码事吧?

网友C:
稳压电源=交流变压器+整流器+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电源=交流变压器+整流器+稳压模块

谢谢!
ncpx 充电电流应该不大吧,用 500ma 的稳压电源可以吗?

网友:
12抽屉电子原件盒抽屉式 塑料柜 零件盒抽屉式 塑料五金柜

楼主:
顺便问下,ncpx 的电池插口叫什么啊? 买得到吗?

网友:
NCPX电池插头叫什么名字?买几个作个一拖三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ncpx 的电池插口叫什么啊? 买得到吗?

mini JST,1.25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 JST,1.25间距。

多谢!找到了,搜 “1.25mm JST” 就行。
对了,ncpx 充电器的拆卸螺丝是在脚垫里吗?拆开了就没保修了吧?
我准备用旧的 手机充电器(4.8V,350ma)+TP4057电路板,自己再做一个充电器,
这样就可以把原厂的丢一边去了。。呵呵
如果电源输出只有 350ma,那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充电电流小于350ma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找到了,搜 “1.25mm JST” 就行。
对了,ncpx 充电器的拆卸螺丝是在脚垫里吗?拆开了就没保修了吧 ...

充电器的螺丝是在脚垫里,四颗。
保不保修无所谓,里面就一个稳压电路,你拆开就知道了。

再说说你的充电器,理论上,输出电流要比输入电流大一些因为从能量的角度上讲,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是一致的,也就是输入端U*I=输出端U*I,但是考虑到充电电路本身的消耗和电路损耗,输入和输出电流基本一致。如果你的设计仅仅是350毫安的话,直接插电脑就可以了,电脑USB接口的的输出一般都是5.0-5.2V,500mA。

楼主:
测了下,原装充电器,电池盒端的电流在0.25-0.28A间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的螺丝是在脚垫里,四颗。
保不保修无所谓,里面就一个稳压电路,你拆开就知道了。

已经买了双 4057 充电板,还有2.7k 贴片电阻,以及各种接头,嘿嘿。。
这一个充电器DIY下来成本不低啊,大部分是快递费,哈哈

网友D:
改了个显示充电容量的

内部:1879 + 防反流 + 自动极性转换 + 显示模块(容量误差1%有参考价值)+ 外置5V - 2A电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5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个显示充电容量的

厄,你用的1879? 我还是用的 TP4057,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看来玩 ncpx 的人不多啊。。

原来舒克最新的装备是McpX啊!不知道贝塔……

网友E:
我手上资源多,拆了mcpx用的电池头,然后买ncpx一拖n的插头,改一下,就可以用mcpx充电器来充了。

想和玩ncpx的人交流下都难找,Q群找到一个。。。mcpx 130X ncpx。。。。可惜里面都大师级,咱这种小白人家没空管。然后也升级玩高级飞机去了。。寂寞啊。

网友(2013-10-02):
原厂的充电器,应该是考虑在户外可以方便充电。其它想想也不错。4节5号电池,可以用镍氢电池嘛。

网友(2013-11-18):
mcpx的原配电源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面说的都是芯片支持的最大充电电流。TP的芯片是国产的,是南京一家叫拓微的半导体公司出的,LT的是凌 ...

电子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资源多,拆了mcpx用的电池头,然后买ncpx一拖n的插头,改一下,就可以用mcpx充电器来充了。

7263088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加这个QQ号72630885

网友:
其实最简单是多买点电池
并冲冲好了,带出去只要飞机和控就好
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