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铣床刷漆用醇酸漆,还是硝基漆好?

楼主(2013-04-17):
刚收下C0630和RF-30B,想帮它们打扮一下,有油漆经验的教下路

网友A:
原来有漆么?打算全新制作的话,什么漆都可以,要是原来有漆面,要看是什么漆·不能乱上了 除非你全部打磨掉,新做的无所谓 硝基漆的话,最好用磁漆

网友:
都不好,用丙烯酸金属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漆么?打算全新制作的话,什么漆都可以,要是原来有漆面,要看是什么漆·不能乱上了 除非你全部打磨掉 ...

是台0630,以前应该是醇酸漆来的,我只打算补灰上漆,看来只能用回醇酸漆

网友:
磁漆也属于醇酸漆吧。丙烯酸金属漆不烤的话,估计也不求行

网友B:
一定要考虑耐油性

网友:
一般来收硝基漆漆膜较脆,并且耐候性不怎么好。当然也有户外用的硝基漆
醇酸漆耐候性好,但是干燥时间长。
我的8120做漆选的是丙烯酸聚氨酯漆。相对来说不错。
耐候性好。干燥是间短。

网友:
丙烯酸锤纹漆

网友:
锤纹漆比较好施工,特别是基底处理的不是特别平的时候。不容易看出缺 陷。
但是要求高点,还是不用这个为好。
看不出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