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飞控震动的问题,试验了N次搞不定,救命啊!~

楼主(2013-04-17):
用正品APC9060桨,用磁悬浮做好平衡,在A贴了一点纤维胶带就平衡了,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手拿飞机和把飞机挂起来(重心位置)分别测试。。H飞空上显示健康度最低百分之30油门,健康值30+。太低了,然后开始把A贴的胶带去掉,贴到B端。30油门健康值上升到60+。。再吧胶带贴少多一点,健康值最低80+,应该是不错了。可为什么飞机上天后,上面显示的健康值居然10+。这也太低了。。测试了很多次,怎么都不行。。总是在地面测试很好,飞到天上就10+。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那就是动平衡不好呗

网友B:
把飞控用海绵垫起来

网友C:
用魔术贴粘,做一下校准。

网友D:
我的原装apc桨没做过平衡校准,只做了下飞控减震,效果可参考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