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G图传和2.4G遥控同装在四轴上,会不会干扰

楼主(2013-04-17):
请问2.4G图传和2.4G遥控同装在四轴上,会不会干扰,因为手里只有2.4G的图传,怕干扰失控炸机。

网友:
果断会干扰

网友A:
果断换吧,就是不干扰也不敢飞。

网友:
不会的!回头到我这里买四轴配件!

楼主:
那只能买1.2G或5.8G的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只能买1.2G或5.8G的了吗?

要么换图传,要么改控,兄弟,你只有这两条路可走。

网友:
多轴5.8,固定翼1.2

楼主:
5.8的价格太贵了,觉得1.2的便宜点,而且1.2穿透力更好一点,1.2不会对GPS产生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5.8的价格太贵了,觉得1.2的便宜点,而且1.2穿透力更好一点,1.2不会对GPS产生干扰吧

1.2G的用较低的频道,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