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425肚子下面装3800mah 5s life。。。

楼主(2013-04-17):
现在。。。。肚子下面装好电池还多出来空间。。。。。可以正常起落了

网友A:
电池装到这里不怕正飞的时候掉下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装到这里不怕正飞的时候掉下来吗

如果是这样就当是投弹练习

网友:
如果只是飞航线的话这样非常的好,低重心

但是如果想玩点什么花样的话估计就不是那么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就当是投弹练习

就像日军轰炸珍珠港一样,弹药打完了,直接开飞机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像日军轰炸珍珠港一样,弹药打完了,直接开飞机撞,呵呵

但千万不要撞错地方

楼主:
飞掉过一次,好在距离地面50来个厘米,0损失。。。。连号称脆弱的原厂脚架都没坏

我这次打算前后再来一条从前至后一圈的绑带固定电池,这样就不会前后攒动飞出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掉过一次,好在距离地面50来个厘米,0损失。。。。连号称脆弱的原厂脚架都没坏

我这次打算前后 ...

电池掉了就只能熄火降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掉了就只能熄火降落了,

好像LZ的机没备其它的电池供控制系统用,熄火降落?自由降落比较准确点吧?你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LZ的机没备其它的电池供控制系统用,熄火降落?自由降落比较准确点吧?你说呢?

呵呵,忘了这茬了,那就只有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掉过一次,好在距离地面50来个厘米,0损失。。。。连号称脆弱的原厂脚架都没坏

我这次打算前后 ...

给点小提示:用宽一点的橡皮筋扎在电池上,电池就不会飞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忘了这茬了,那就只有撞了

再次友情提醒:但千万不要撞错地方

楼主:
我给600的脚架前后加了2条魔术带,电池上也来了一条,这样粘接增加摩擦力就不会前后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