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帖求教 关于步进电机的选购 求科普

楼主(2013-04-17):
     对于步进电机 之接触过玩具上的,为了给雕刻机做准备,所以想买一个步进电机回来 把玩学习研究一下,实验一下。 实验完了再用在以后雕刻机上。 不过我真的很菜。对于步进电机的质量 品牌,啥的都不懂 怕买到劣质产品。所以在这求教。
      希望 在各位指导下  能够让我第一次采购步进电机少走些弯路 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我选购标准是, 要能啃钢的 但具体多大的步进电机能啃钢就不知道了。
                          再就是转速范围比较大的。
      对了 希望哪位前辈有空能 在采购这块给俺科普一下  谢谢 啦

网友:
步进电机只关系到移动的快慢,啃钢要看主轴和刀具

网友A:
啃钢跟机架强度有直接关系。。。不上吨重,都算单薄。。

步进只是控制移动的,,86减速后可以应付,,不放心就上110

转速范围?  我觉得你搞混淆了。。。

主轴才有这么一说,而且需要带变速箱的,才能合理输出各个速度的力矩。。。

别单看功率,,电主轴动不动就1.5kw ,在低速下很无力,,,炮塔铣床主轴电机才750W,靠皮带盘减速后很有力气。。而啃钢需要低速力矩。。。高速那叫雕钢。。。

别看DMG视频上那么削铁如泥,,别个机架有车重,,电机功率要把整栋楼都拉跳闸。。跟业余玩玩距离太遥远了。。

步进的转速,300内有保障,,再往上就开始衰竭。。

选择?  diy显然要性价比高,洋垃圾中找,价格便宜个头大电流大为佳。。

网友B:
楼上正解。小雕刻机57就够用了。啃钢的86以上。二手的可以考虑。啃钢,机器没有铸铁机身,没有大功率水冷主轴或者无动力铣床一样的主轴还是别想了。慢慢磨很没意思。

网友:
呵呵,干钢没大机确实不行。

网友C:
我有几个闲置的雷赛86步进电机,型号是86HS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啃钢跟机架强度有直接关系。。。不上吨重,都算单薄。。

步进只是控制移动的,,86减速后可以应付,,不 ...

   道人 厉害 我还真是受DMG影响了。 想想也是 公司里的小铣床都不能吃大刀。 至于速度范围前几天不是有个拿步进电机做数控车主轴的么。
   我主要是怕步进电机在吃大刀移动的时候力量不够   对了 数控车床进给上有没有用步进电机的啊
   还有道人 洋垃圾 哪能找到啊  我们烟台这边似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小雕刻机57就够用了。啃钢的86以上。二手的可以考虑。啃钢,机器没有铸铁机身,没有大功率水冷主 ...

  啃钢就必须铸铁机身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道人 厉害 我还真是受DMG影响了。 想想也是 公司里的小铣床都不能吃大刀。 至于速度范围前几天不是有个 ...

普通加工中,啃钢主要是低速移动。。而步进的优点就是低速力矩比较大,因为移动速度要求不高的缘故,你还可以减速增加力矩用。。

而伺服电机的优势主要是高速力矩有保障,以及更可靠,可以偶然过载使用。。但是价格太贵。。

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机架。。。步进力气不够可以换,,,机架不行就一些白瞎了。。

用步进做主轴,,你又不需要分度功能,,何必浪费钱,,,一套大力矩步进二手都得大几百,,你搞个普通电机比这强的多。。

楼主:
最终目标是五轴  先做个三轴的 然后再加个摇篮或者小车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加工中,啃钢主要是低速移动。。而步进的优点就是低速力矩比较大,因为移动速度要求不高的缘故 ...

最终目标是五轴  先做个三轴的 然后再加个摇篮或者小车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个闲置的雷赛86步进电机,型号是86HS45

多钱卖啊

网友D:
先买几个便宜的57练手吧,上某宝,多得很

网友:
5轴提前设计好。就算57做5轴。估计床身都百公斤左右。提前画好图多验证。否则3轴好做。再加两轴你会发现机架太小了。工作台太小了。再改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