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mwc电脑调试,断电后必须重新写程序

楼主(2013-04-17):
求助,mwc电脑调试,每次写入程序可以在MultiWiiConf上显示,但是拔掉usb,在接到电脑上,打开MultiWiiConf之后就没有数据!板子是mega2560传感器gy-86,有mpu6050,ms5611,HMC5883L,求大神指导!
好像是断电之后就没有传感器的数据了!mega的程序还在!
要打开两次multiwiiconf,等板子上第一次自检通过,灯不亮了,打开multiwiiconf,这时候没有数据,但是会有一个红灯亮,等上个一小会,然后关闭multiuwiiconf,再次打开multiwiiconf,然后就可以看到有传感器的数据出来了,具体什么原因不清楚,请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
高手快来啊!菜鸟求助!

网友A:
寫完數據,要點 [ write ] 才能保留數據

楼主:
点了,是整个都没有数据,点start之后都没有传感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寫完數據,要點 [ write ] 才能保留數據

点了,是整个都没有数据,点start之后都没有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
跟我的情况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芯片写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