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只有刷了第三方固件才能使用其它接收机吗?

楼主(2013-04-17):
进了个devo 10,发现上了贼船,接收机好贵!怎样才能使用其它接收机?有没有可以直接使用的便宜接收?

网友:
RX601接收机 99元一个
D10用的10通道 1002接收机是150一个
只有刷了固件才能用别的接收 但是不保证不失控
原厂接收机 本人暂无失控记录
你如果是玩固定翼 买几个601就行了 我现在是一个1002 一个601 基本够用

楼主:
看来只能如此了,买601吧。。。

网友:
加个高频头还可以控更多的接收,我的现在能控富斯的接收,便宜,还没失过控

网友:
用35元接收机的路过,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东西

网友:
暂时只有一架飞机的路过~

网友:
接收机的钱 真不能生,省钱 是费钱,费更多时间的开始

网友A:
没错,刷固件。我刷的是deviation的suv大神v3版。现在四机一帆船其中4个27元的DSM2接收机,至今从未失控。以后也绝对一机一接收,花270买10个!!
刷完固件可自己随意设置所有开关及旋钮的功能,尤其是混控,强大无比!任意设置舵量及曲线,我的飞翼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及曲线状态组合多达9组!飞行时在1/10秒内任意切换,牛吧?

网友B(2013-11-05):
引用 网友A:
没错,刷固件。我刷的是deviation的suv大神v3版。现在四机一帆船其中4个27元的DSM2接收机,至今从未失控。 ...

用、dsm2接收机要加高频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dsm2接收机要加高频头吗

不用刷了就可以用

网友:
飞固定翼的话,用601就行,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刷了就可以用

...如果刷固件后  不加高频头 还能兼容什么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