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降落后居然闪了几下蓝灯

楼主(2013-04-17):
遥控信号为何会丢失?

网友A:
连续蓝灯是定位?

网友:
我的悟空是电机启动的时候会丢失两三秒,然后一切正常
来位高手解释解释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续蓝灯是定位?

不是的
是*闪蓝灯,应该是遥控丢失

网友B:
是模式灯闪蓝灯还是快闪蓝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模式灯闪蓝灯还是快闪蓝灯?

我的是启动电机的时候,会快闪蓝灯,应该是遥控信号丢失。不过持续两三秒后恢复正常,正常飞,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启动电机的时候,会快闪蓝灯,应该是遥控信号丢失。不过持续两三秒后恢复正常,正常飞,不知道咋回 ...

说明书上写着,启动时候的蓝灯表示记录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着,启动时候的蓝灯表示记录位置

要是这样就放心了,这几次飞一直这样,也是启动的时候闪几下蓝灯,但飞行没事,看来还有细读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启动电机的时候,会快闪蓝灯,应该是遥控信号丢失。不过持续两三秒后恢复正常,正常飞,不知道咋回 ...

那个应该是青色的,不是失控的蓝色吧,那是记录home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写着,启动时候的蓝灯表示记录位置

我说的启动不是指加电的时候,我是在电机开始转的时候狂闪蓝灯,我一般都是搜到6颗星以上才启动电机的,好像是控制信号丢失。不过也就两三秒,然后就恢复正常了,飞的时候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启动不是指加电的时候,我是在电机开始转的时候狂闪蓝灯,我一般都是搜到6颗星以上才启动电机的, ...

看清楚说明书吧,是推油的时候记录返航点,闪青色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启动不是指加电的时候,我是在电机开始转的时候狂闪蓝灯,我一般都是搜到6颗星以上才启动电机的, ...

我以前用frsky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飞着飞着掉下来,闪蓝灯。后来检查发现半年没用,frsky的发射机居然坏了,还无法重新对频…
诡异的是隔天再飞居然又能遥控了,然后又掉下来…最后果断放弃fr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