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 X6的通讯协议是公开的吗?

楼主(2013-04-17):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了零度的通讯协议,难道就是X4和X6的吗?

求确认!如果是真的,我买了MAX7456来做个零度专用OSD.材料成本应该只有100块不到.

传输特性波特率115200 8 bits 无奇偶校验 1位停止位 无硬件流控
数据格式未经注明均为低位在前
下行:
输出端口:开电初始化完毕后飞控的COM1、COM3均按此协议输出。
传输顺序为帧开头标志、数据、校验位发完一帧后等待200ms后重复续发即每秒5帧。

共99字节
1、 帧开头标志0~3 $STP
2、 GPS数据 飞机当前纬度    4 bytes  float,单位为度IEEE浮点格式低位在前下同 4~7
      飞机当前经度    4 bytes  float,单位为度    8~11
      目标点经度  4 bytes  float,单位为度       12~15
      目标点纬度     4 bytes  float,单位为度    16~19
      航向角   4 bytes  float单位为弧度        20~23正北为0顺时针为正
      当前搜星数  1 byte  uchar,将其直接显示即可单位为颗  (24)
      年    1 byte  uchar                              25
      月    1 byte  uchar                              26
      日    1 byte  uchar                              27
      时    1 byte  uchar                              28
      分    1 byte  uchar                              29
      秒    1 byte  uchar                              30
      已上传总航点数量 1 byte       uchar(31)仅用于自动导航的总航点
3、 手控的各舵面格式
      方向舵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0为无输入  (32)
      副翼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0为无输入  (33)
      升降舵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0为无输入  (34)
      油门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0为无输入  (35)
4、 实际的各舵面状态
      方向舵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  (36)
      副翼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  (37)
      升降舵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  (38)
      油门    1 byte  uchar100~200无符号整数  (39)
5、 其它
      滤波后_Y向速度   2 bytes  ushort单位为cm/s40~41
      开机时间           2 bytes  ushort42~43单位为秒
      保留      1 byte  char44
      保留      1 byte  uchar45
      离起飞点距离(高位)  1 byte   uchar(46),单位为米*256;
      云台绕点半径    1 byte  char(47)单位为米
      当前离地气压高度   2 bytes  int单位为分米48~49
      GPS velx     2 bytes ushort单位cm/s50~51
    离起飞点距离(低位)  1 byte   uchar(52),单位为米;
      接收机状态    1 byte  char53 0为开着,还接收遥控指令1为关了是全自动状态
      晃动系数     1 byte  uchar54
      PDOP值     1 byte  uchar55
  震动系数     1 byte  uchar(56)
      温度      1 byte  uchar单位为度57
      右向加速度  2 bytes  short58~59
   后向加速度  2 bytes  short60~61
   俯仰角度   4 bytes  int62~65 单位为度仰正俯负
     横滚角度   4 bytes  int66~69 单位为度左正右负
     飞控电压值  2 bytes  ushort(70~71) 该值/4096 * 25 为电压值
     下向加速度  2 bytes  short(72~73)
      当前任务编号飞往哪个点 1 byte  uchar0~255无符号整数 74从0开始为第1个点
      当前的控制状态    1 byte  uchar0x00为手动0x01为自动悬停0x02为自动导航 0x04为所点所到0x07为设置状态0x08为陀螺清零中
                                                                  0x0b为返航降落                         75
     电量消耗量     2bytes  ushort, (76~77)单位为毫安时
     报警标志      1 byte  uchar,78为1时低电压手机应该震动为0时不报警
     滤波后_D向速度高位  1 byte  uchar单位为cm/s * 25679
     方向舵中位     1 byte  uchar80
   副翼舵中位     1 byte  uchar81
 升降舵中位     1 byte  uchar82
     滤波后_X向速度高位  1 byte  uchar单位为cm/s * 25683
 设定的目标高度           2 bytes      int单位为分米 84~85
     保留       3 bytes  ushort (86~88)
     滤波后_D向速度低位  1 byte  uchar单位为cm/s 89
 保留       3 bytes  ushort (90~92)
     滤波后_X向速度低位  1 byte  uchar单位为cm/s93
 GPS vely     2 bytes ushort单位cm/s
  94~95 版本号      2 byte  (96~97)
6、 帧结束校验和 从帧头到上一字节即共98字节的无符号单字节数累加。uchar (98)

网友:
直接用开源的 穷人osd 修改代码 不更快?

楼主:
已经在用,但不爽。没有高度,速度,距离,姿态线,飞控状态等等。

网友:
好像大雨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用,但不爽。没有高度,速度,距离,姿态线,飞控状态等等。

离起飞点距离(高位)  1 byte   uchar(46),单位为米*256; 离起飞点距离(低位)  1 byte   uchar(52),单位为米;当前离地气压高度   2 bytes  int单位为分米48~49
这些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