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多轴的一些致命细节!!!

楼主(2013-04-17):
把一些个人觉得容易造成事故,平时很容易忽视的问题同大家分享。
1、飞机放在后备箱里。冬天冷、夏天热。双面胶肯定老化,导致炸机。另外,夏天后备箱能够达到70度左右,电子设备会出现疑难杂症。
2、电机保养。别觉得电机是铁家伙就不保养,小心在天上罢工。
3、勤检查gps连杆。这东西比较脆弱,经常要检查连接是否牢固。
4、勤检查接线。排除松动。
5、经常紧固螺丝。检查每一颗螺丝
6、及时更换扫过地的螺旋桨。不可见的微小裂纹会酿成大祸。
7、电池最好冲放一次完成。使用一组电池几个起落,很容易出事。

网友:
高风险,高回报

网友A:
学习一下,请问LZ,电机如何维护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请问LZ,电机如何维护好?

定期给轴承打润滑油。检查机轴固定螺丝和钢卡,也要上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期给轴承打润滑油。检查机轴固定螺丝和钢卡,也要上油。

上哪种油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哪种油才行?

蝎子高速轴承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蝎子高速轴承油

谢谢,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哪里有卖的?

淘宝。里面你自己搜

网友:
放车内温度确实高,这是个问题,

网友:
多旋翼 很容易出问题吗?比电直还容易吗?

网友D:
多轴炸鸡主要原因,摘自某宇宙品牌经典免责1000个理由: 电调不兼容!劣质电机!劣质机架!劣质香蕉头!带电云层!磁场扭曲!太阳粒子!黑洞!外星人电磁干扰!异形脑电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炸鸡主要原因,摘自某宇宙品牌经典免责1000个理由: 电调不兼容!劣质电机!劣质机架!劣质香蕉头!带电 ...

呵呵,当然,主控的问题是最致命的,也是没办法避免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轴炸鸡主要原因,摘自某宇宙品牌经典免责1000个理由: 电调不兼容!劣质电机!劣质机架!劣质香蕉头!带电 ...

你太有才了~
:)

网友:
哈哈太有意思了

网友:
我前几天naza摇摇晃晃地炸鸡,发现控制器与飞机相连得胶脱落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偷懒一直把飞机丢在车上不带回家,我们里一直是零度上下。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用

楼主(2013-06-30):
挖坟贴。。。。
夏天模友飞行时间增加,
希望都别炸鸡!!
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轴炸鸡主要原因,摘自某宇宙品牌经典免责1000个理由: 电调不兼容!劣质电机!劣质机架!劣质香蕉头!带电 ...

太精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