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如果使用AAT跟踪天线在大疆的设备上,是不是只能再另外接套GPS?

楼主(2013-04-17):
  一直对现有的图传信号不怎么满意,因为手头上使用的是S800+WKM。WKM自带GPS天线,而如果我想使用AAT跟踪天线的话是不是只有另外再接套GPS?如果S800上再装套GPS天线会不会同WKM的GPS有干扰?有没有哪位高人试过类似的搭配?或者说是不是可以从DJI的GPS里接信号出来公用呢?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
大疆的系统都是封闭的,除非有人破解

网友:
接不出来。。。

楼主:
是DJI的GPS信号加密了还是别的问题?因为我看了GPS的插头,里面有4根线,不过不知道是什么用处。

网友(2013-06-01):
三葉天線好像也有分不同頻道,

网友:
大疆的信号引出来估计困难。双GPS应该不会干扰吧,GPS只是接收信号吧,应该不发射信号

网友:
早有人DIY了,从DJI的GPS里面引出一条线搞定GPS。

网友A:
如何引?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引?请指教!

就这几天坛子里有人贴了整个改装过程的视频出来,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这几天坛子里有人贴了整个改装过程的视频出来,找找看。

有吗?没必要吧,再接个GPS吧,

网友:
1、需要DIY才能把大疆GPS天线的信号引入到跟踪天线,不是不可能,只是有点麻烦,具体要搜搜。(我想搞,但有心无力)
2、GPS天线只是一个接收信号的装置,本身不发射信号,所以两个GPS天线是不会互相干扰的(但不排除某些GPS模块内置了其他元件,有发射信号的可能,发这个情况很少)。

我自己的使用经验,给你参考一下:飞机上的图传发射端用原配的三叶草蘑菇头天线,天线平面那边要垂直指向地面;地面接收端使用11db的小型平板天线,在你操作遥控的过程中,自己“人肉”去对准飞机大概的位置。这样的效果也是挺不错的,而且平板接收天线的接收角度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小。

当然,地面接收端能上更高增益的平板天线,那是更好,不过14db的平板已经不能轻松放在图传接收机或者监视屏幕上了,我自己觉得11db的小平板比较适合“人肉”跟踪。

网友(2013-07-02):
从DJI的GPS里面引出一条线到AAT的转接板上就可以搞定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2021-01-13):
我也想要,怎么就结束了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