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旋翼的悲催。。。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3-04-17):
现在事故多多求高手分析。 详细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6114

楼主:
悟空在紧急时候切换不成功的原因,就是GPS受到了干扰。想想这个切换动作在紧急的时候有什么用?(平常试试切换成功不等于紧急时候会成功)

网友:
我是新手,说错了,请别拍砖。

楼主,如果说你们几次炸机,而且情况相同,请把前次炸机视频调出看一下,看看是不是飞行环境周围有高压线。我在四楼视频里看到了高压线以及一个不能确认是不是变电站的地方。之前,我也陪同过我的一个朋友飞过悟空四轴,也是在飞的好好的情况下,突然机机失控,完全不受控制,最终炸机。那天同炸的还有我自己的玉兔六轴,也是机机突然失控。要知道,之前我俩从未炸过机,都是第一次,而且是同一天,同一地,最后我们分析的结果是机机受了高压线的干扰。

这是我的贴子,看看是不是对你分析原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light=%BD%CC%D1%B5

网友:
新手路过看看,麻烦LZ分析下炸鸡原因吧。

网友:
我用NAZA四轴巡线在高压线上方距离很近'没发现有干扰!

网友:
帮顶啊~看过都只记得云台....呵呵

网友:
当时天上有飞机不,有一次我飞固定翼,赶上空军战斗机练习,人家开的可是活生生的苏27,飞的还特别底,不知是我走神,还是受到干扰,一直到底,拉都拉不起来。

楼主:
外界干扰遥控是很普遍的的现象,但是飞控不应该是这个状况啊,高端的飞控都应该有发生紧急状态时的自保功能啊。为什么就。。。?

网友:
它这个事故,也可能是电机和线路的问题,专业团体,应该定时更换电机,都知道s800+z15 其实是处于超负重的状态。

网友:
Z15真TM给力!好东西,DJI干脆专业做云台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