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风中拖控悬停

楼主(2013-04-17):
风有点大,没有找到一个参照点,只能听下风了。拍砖,也请零度的工程师帮解释下,为何X4在视频里面会抽,我轴距是700

网友:
目测楼主是阵风,风很大,gps定位,风一大肯定倾斜角度就改变了。

网友A:
这个抽比较奇怪啊,建议:
1。确保是最新的固件(目前是20130305);
2。检查电机的进角、电调的行程、接线的牢固程度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抽比较奇怪啊,建议:
1。确保是最新的固件(目前是20130305);
2。检查电机的进角、电调的行程 ...

谢谢老杨亲自指导,不过我是GPS定点悬停,没风的时候,就不会点头的情况,风一大起来,就出现点头的情况了,零度X4,确实不错!今天再搞搞,明天再来抗风测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杨亲自指导,不过我是GPS定点悬停,没风的时候,就不会点头的情况,风一大起来,就出现点头的情况了 ...

看着视频头晕,震动居然是周期性的,6-7s震动一次。老杨通知很专业。

网友B:
最近给一个客户调试机器,也类似这样的状态。
最后检查结果,发现是因为他的动力电源板出现问题。供电不足。(线缆过细也会有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给一个客户调试机器,也类似这样的状态。
最后检查结果,发现是因为他的动力电源板出现问题。供电不足 ...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这么大风还是爽飞,X4表现非常出色~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抽比较奇怪啊,建议:
1。确保是最新的固件(目前是20130305);
2。检查电机的进角、电调的行程 ...

你好我的飞机在风里也有抽搐的现象,,电机进角要设成高还是低呢??

网友:
楼主你的JJ配置报一下

网友(2013-05-26):
我的X4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飞到高空的时候会不定时抽动,搞的我现在不敢飞太高,朋友讲这个是X4传感器角度受限所致,不然干嘛买X6呢??一想也是有道理

网友C:
我的X4也存在这个问题  没风的时候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X4也存在这个问题  没风的时候也不行

没风的时候怎么不行?是猛推油门的时候吗?

网友D:
强烈关注X4抽动问题,本人X4换过架子换过奖换过电机,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抽的现象也比较奇怪,1,3旋翼摇摆,2、4旋翼很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强烈关注X4抽动问题,本人X4换过架子换过奖换过电机,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抽的现象也比较奇怪,1,3旋翼摇摆 ...

你试过所有的线都焊死吗?而且香蕉头一定要一个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试过所有的线都焊死吗?而且香蕉头一定要一个都不用。

所有都焊死的,今天我地面把浆全下了做了个实验,手动半油门狂摇(模仿高空疾风时的情况),不一会有一个电机的转速明显下降,甚至在最低点时停转,姿态摆平转速也不及其他三个奖(声音明显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试过所有的线都焊死吗?而且香蕉头一定要一个都不用。

换过电机电调依然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