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飞机在普通模式,飞机悬停时,控是的油门摇杆一般 ...
大家的飞机在普通模式,飞机悬停时,控是的油门摇杆一般是在中心位置吗

楼主(2013-04-17):
我的是中心点偏下一格

网友A:
我個人習慣中心上一格的

网友B:
个人习惯。

网友C:
低了点
转速低抗风性不怎么好

网友D:
在中部和中部以下切3D会比较疼。。

网友E:
中上一点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中部和中部以下切3D会比较疼。。
我都是在地上切3D以后再上天

网友G:
我习惯在大约70到75油门的位置,这样飞行模式切换的时候可以很平滑。当然,前提是你得曲线设置的好。

网友H:
差不多,曲线调好就行,个人习惯。

网友I:
在中部和中部以下切3D会比较疼。。
说得好!!!应该中间偏上才对!!!俺的飞机切3D飞机没有剧烈升降,只是轻微掉点高度

网友J:
我60%位置

网友K:
60-63%之间,中点偏下的话一切3D如果高度不够就直接拍在地上

网友L:
中上稍多点!3D不动!只是轻微震一下!!!

网友M:
中奌上一奌, 切 3D 時不会乱跳

网友N:
为培养3D手感,中心偏上一点是正确的

网友O:
同意,70左右,切了不跳

网友P:
我是75到80吧,都块到顶了

网友B:
中间偏上有对应螺距,油门值不?来个。

网友Q:
最好是60-70之间

网友R:
对啊,中部偏上比较好。

网友S:
中过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