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pro飞行,间隙性的掉动力,飞机的机身,尾巴前后,左右抖动

楼主(2013-04-17):
请问是什么原因,第一次遇到

网友:
应该是尾管与传动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明天检查下,你遇到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建議檢查電池與電調,電調與馬達之間的各接頭是否有無虛焊或脫焊

网友:
检查电池 插头 电调插头有没有虚焊  接触不良

网友:
掉动力你去检查一下马达齿吧,看看是不是打滑了,传动轴打滑表现是尾巴锁尾出问题

楼主:
发现问题了,上次3d摔机把电调的进角搞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上次3d摔机把电调的进角搞乱了

怎么解决呢?以前sport v2也出现过,飞着飞着突然掉动力,明显转速变慢掉高度,机身猛震动,开始还以为是中联歪了导致双桨严重,换了中联也一样。。。。

楼主:
重新设定电调

网友(2013-08-07):
建议检查电池组,3S是不是相同的输出电压,估计曾经出现过过放的情况吧。换块电池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