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按图接线----遥控却反方向行驶

楼主(2013-04-17):
简化了功能和电路,将原开关处直接接电池然后操作遥控却出现推前进却后退,反之亦然。

请问是不是电机的正负极是不是接反了。

图是拆坦克前按原电路简绘的。

另求HL坦克比例电路版,可以缺少2-3个通道,因为我坦克只需要行走和炮塔旋转功能。

也可以用一条半虎1履带交换。

还有就是我的“虎1”底盘+履带离地高度只有27mm这个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只需要把电机的两个接线头交换即可
我有恒龙的全套电子系统(接收+功能板)50可以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只需要把电机的两个接线头交换即可
我有恒龙的全套电子系统(接收+功能板)50可以包邮

是新的吗?什么型号的,是RX18吗?
我的线没有插头应该怎么才能用上RX-18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的吗?什么型号的,是RX18吗?
我的线没有插头应该怎么才能用上RX-18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41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第一个问题,只需要把电机的两个接线头交换即可
我有恒龙的全套电子系统(接收+功能板)50可以包邮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解释一下电机里两个接头交换为什么就好了呢,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解释一下电机里两个接头交换为什么就好了呢,不太懂

交换以后就是把+-交换了,所以就好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的“虎1”底盘+履带离地高度只有27mm这个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2013-06-01):
我上次网上看到安照真车比例,差不多是3厘米左右,底盘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