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油直怎么加油的???”

楼主(2013-04-17):
我是玩汽油车的,最近想改车,想用两个油直的油箱,但是不了解油直是怎么加油的,所以请教一下油直是怎么加油的??

网友A:
在油箱与发动机之间有个三通(带油滤),加油的时候,夹紧发动机那边的夹子,加油就可以了,加满油夹紧三通外面的油管

网友B:
拿分走人!

网友C:
你问的这个问题太~~~~~ 我只能回答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