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C-TD 15KVA高精度全自动交流稳压器DIY调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7):
单位淘汰下来的SVC-TD 15KVA高精度全自动交流稳压器,坏了个底下最大的那个稳压器,上面两个带电动自动调压器是好的,不知道能DIY什么用(调压器或焊机==)?如有兴趣愿意帮我做一个我可以免费送一个给你,在这方面我是小白一个,只是看这个质量还不错,想废物利用。欢迎大家帮我参考!

  能DIY成这个吗?

  本人少有发帖,希望大家不要打击调侃,手下留情!

网友:
我有一台上面的环牛做的调压器 很方便的  原理不知道  帮不了您的

网友:
你想用它改成什么?焊机? 调压器  这东西是自耦调压的要注意安全 如果改小焊机的话就把中间的电动机去掉 碳刷去掉绕制好绝缘 再外面加绕二次线简单的改成小焊机。
拆下来一个变压器也可以简单的改成手动的调压器,控制小电机正反转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我初步看了图片好像环变只有两个线头如果你懂一些的话改手动调压器不难。
注意安全!这碳刷运动过的轨迹漆包经都是没有绝缘的 小心触电!!

网友:
可以做个电焊机,把一个增加一个绕组,改成变压器,输出90v 左右的,然后输出端再串入可调电抗器,实现电源的下降特性。
这只是大概,具体要计算。

网友:
可惜我不会画图要不很简单  这个环变可以轻易的作到自耦升压,降压。

网友:
这个个头不小,估计买了废铁也能换个焊机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能热情的帮我建议,可是我对这方面一窍不懂,不敢擅自进行改造,哪个能帮我改造成功,我送一个环牛给他

网友:
拆开就是两个自耦调压器

网友:
楼上说的对,拆了一个就是单相自耦变压器

网友:
看左边那个,红绿蓝三根线,红蓝两根接火零线做变压器原边,输出就是绿和蓝,分别是火和零
不过你要是不懂电,建议不要自己做,用电危险

网友:
楼主这个自耦变压器的容量太小,做不了电焊机,只能做大概是500-1000伏安容量大小的调压器,个头也就是像淘宝那个图大一点。我部门就有几台类似的调压器,有空可以帮你改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自耦变压器容量太小,做不了电焊机,大概只能做一个容量在500-1000伏安之间的调压器,个头也是和图上淘宝的图片大一点。我部门就有大小好几台类似的调压器,有空可以帮你改一下。

网友:
调压器大致原理图。

非隔离高压器件使用要小心,注意绝缘,注意相零线。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热情建议,做调压器不复杂,主要想学习怎样改造成点焊机之类的方案,今天把它拆下来了 请看图,凡愿意帮我做一套电路系统的我送给他一个环牛作为酬谢!

网友:
你这个要做的点焊机的话,要重新绕线圈,环形的自己绕很麻烦

网友:
留着做CNC电热切割很好

网友:
13楼说的对,这个改点焊得重绕,用自耦方式次级线圈的容量太小,也就能焊个细导线啥的,要是想好用,得重绕一个粗大的次级线圈,再问下楼主还卖不,卖我就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