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倒退反了 为什么

楼主(2013-04-17):
前进倒退反了 为什么

就是前进变成后退了,但左右没问题是正确的。

楼主: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A:
遇到过!
2个解决方法
1.如果是比例控 调节前进后退通道的反相开关即可
2。如果不是比例控 检查线路 可能是电机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2个解决方法
1.如果是比例控 调节前进后退通道的反相开关即可

我打开过,这个开关是哪里的
遥控里的还是坦克内部的,我还在调

网友:
是在遥控上的 必须是比例遥控器才有 HL原控没有!

网友:
很难吗?左电机反接右电机反接,问题解决。

网友B:
如果做完后发现转弯方向不对,左电机线搬过去右电机那接,右的去左的。
如果前进是信地回旋,改其中一个电机的线反接一下。再重复上面两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做完后发现转弯方向不对,左电机线搬过去右电机那接,右的去左的。
如果前进是信地回旋,改其中一个电 ...

据说是左右电机调换

楼主:
想了一下,应该是电源接反了。如果左右电机接线插孔插反了应该是转向反,前进后退不反。

网友C:
电源接反会烧电路的。。。电机反接就好了。。。不是大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了一下,应该是电源接反了。如果左右电机接线插孔插反了应该是转向反,前进后退不反。

好吧…这个方法不错,你先试试

网友D:
太简单了,你把中放板上面,驱动波箱连接到中放板的插头,左马达跟右马达的位置对换,马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简单了,你把中放板上面,驱动波箱连接到中放板的插头,左马达跟右马达的位置对换,马上搞定。

好我试试,昨天电源线换了一下立刻有烟冒出来,差点烧了,为什么互换就好了呢,原理能解释下么,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接反会烧电路的。。。电机反接就好了。。。不是大事

貌似接反了电源真会烧电路,一反接冒烟了,差点烧

网友:
两个电机线插头对换下.就行了.

网友E:
那啥,玩模型的没有一点电气常识就敢动手的,真心佩服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啥,玩模型的没有一点电气常识就敢动手的,真心佩服你们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