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入手450Q 平衡仪版 锁尾锁不住

楼主(2013-04-17):
就是起飞的时候到一定速度要离地的时候  往左边打转  求解

网友A:
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在对应菜单设置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在对应菜单设置一下就好

主要数据线没有。。而且那个软件没有。。。

网友A:
那要找卖家了,怎么会没有数据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找卖家了,怎么会没有数据线呢

其实我直的是锁尾的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找卖家了,怎么会没有数据线呢

小邱我调陀螺仪的敏感度可以的么?

网友A:
和感度没关系,陀螺仪的修正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感度没关系,陀螺仪的修正方向错了

好吧 不知道这数据线哪里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