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DFC在路上,准备点啥工具呢?

楼主(2013-04-17):
入魔不到一个月,玩了段时间SCP,又把一个山寨到手飞450拆了重装(主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点动手能力),今天一冲动直接YT450DFC了。快递过几天才能到,大家帮我看看需要准备点啥工具才能完整的装起来呢,一些基本的工具我有,就几个地方不明白,T插需要我买电烙铁自己焊在电调上吗?香蕉头需要买吗?必须得电子螺距尺吗,好贵的说!还有准备点啥易损配件呢,准备明天一次买齐了,省的重复运费钱。
新手入魔不易啊,单飞更不易啊,全是辛酸啊。求指点啊。

网友:
要想一次性把工具和配件 买齐。。。不少钱的说。。。

网友A:
电烙铁最好买。因为涉及以后换插头什么的需要。香蕉头不用。因为super combo里面带esc和motor的三个香蕉头。如果是无副翼就最好电子螺距尺。虽然有人diy过。。但我觉得不如一步到位直接买了算了。这玩意我觉得以后几年内都不用换的。易损件是三轴(横轴主轴尾轴),大小桨,尾支撑杆(除非你买某家公司的横向支撑。。那个我用过后连炸三次尾支撑杆都没坏)。。。1.5mm的螺丝刀头多买几个。需要450级别的十字盘水平座(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这个。英文是swashplate level tool/leveler)。为了拆横轴和尾轴你最好有个横轴扳手(你可以DIY。基本上就是个单向轴承在里面)。。想到其他的我还会补充

网友:
还有nut holder。止推轴承润滑油,强力胶和螺丝胶,扎带,尼龙搭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最好买。因为涉及以后换插头什么的需要。香蕉头不用。因为super combo里面带esc和motor的三个香蕉头。 ...

谢啦。真是跟一楼说的一样,需要好多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真是跟一楼说的一样,需要好多米啊。。。

玩模型的。。。杂七杂八的工具什么的少不了。。。。我已经买了快300刀的工具了。。。。。。。。。。。。。。。还都是低档货

网友:
不过大多数东西也都是一次到位了。不需要再买了。。所以。你可以考虑下。。咬咬牙。然后就无忧了

网友B:
1.螺距尺你可以买10块钱那种。就是精度不那么高而已。能用
2.找人帮忙焊最好。很多地方可以吧。新手不建议搞这个。。。搞个虚焊出来。。。炸一次都不划算
3.不要想着要买什么易损件。淡定的玩。模拟器飞100次都不炸的动作。再在真机上练习。很难炸鸡的。备一堆没用,真炸了的时候再根据情况买,思考下为啥炸鸡。那几天多练模拟就是了。这东西不能心急的。你当场修好。再飞。炸的可能性更高。
4.什么润滑油啊。这油那油的不用买。亚托有的。横轴扳手这东西吧。。。买是可以。。但是和上面一样。别炸鸡。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
1.5-3.0工具,电焊烙铁,T插,520,等!

网友C:
电子螺距尺很有必要买的,不然眼睛看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螺距尺很有必要买的,不然眼睛看疼的!

大神想问问 飞越的水平固定座 是干什么用的?  调十字盘?怎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想问问 飞越的水平固定座 是干什么用的?  调十字盘?怎么使用

调十字盘水平,取下头,插入主轴!

网友E:
先不要买那么多工具 找个老鸟帮你调一下  如果能玩的时间长的话再买工具不迟 无副翼这一套工具也得几百元

网友F:
飞机一般顺丰发货,还没有到货吗?

网友G:
我也是单飞的,玩了不少机了,个人认为亚托450PRO最常用的是1.5MM和2MM两把内六角,推荐买飞越那种,便宜又好用,横轴扳手需要另买两把,可以买最便宜那种,因为很少用。
螺距尺我现在玩X5依然用飞越10元那种螺距尺,需要点眼力,但是也够准了。
电烙铁,T插,扎带,热缩管,魔术带,泡沫双面胶这些都是玩模型必备的,建议一次买好,以后肯定要用的。
配件的话轴类和尾管先买一点,450基本炸鸡必换的,其他配件可以以后买,大桨先买便宜的练习,原装的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一般顺丰发货,还没有到货吗?

昨晚到了,但是今天上午才派件。刚收到。鸡冻。。。话说这盒子好小啊,真的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单飞的,玩了不少机了,个人认为亚托450PRO最常用的是1.5MM和2MM两把内六角,推荐买飞越那种,便宜又 ...

恩恩。昨天买了一些了,果然一次是买不齐的,今天继续。。。坑是越来越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不要买那么多工具 找个老鸟帮你调一下  如果能玩的时间长的话再买工具不迟 无副翼这一套工具也得 ...

单飞伤不起啊 ,只能论坛潜水慢慢装慢慢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螺距尺你可以买10块钱那种。就是精度不那么高而已。能用
2.找人帮忙焊最好。很多地方可以吧。新手不建议 ...

有道理。这么贵的机子练不好模拟器不敢上啊。一炸满地尽是米啊。。。

网友:
工具要买好的,我也是刚玩,什么螺距尺呀,螺丝刀要都要开始买

网友E:
无副翼专用螺距尺 170元左右 内六角一套 球头钳1把 一字十字螺丝刀大小号 低强度螺丝胶1瓶 球头扣若干 大齿盘 大奖 尾桨 尾管 尾轴

网友H:
准备好银子

网友I:
这个得关注。新手啥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