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几通的!好不!

楼主(2013-04-17):
这个是几通的遥控,接受机是4个插口,3通道的接受
遥控不知道是几通道的,如果是3通道,3通道的开关在那、?

网友:
枪控不懂,等高人解答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食指上方好像有些拨码,写了什么呢?相片看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图食指上方好像有些拨码,写了什么呢?相片看不清楚呢

写的这个,看图

网友:
这就是个两通控吧,两通的配个三通接收很正常啊,我FS的GT2就配的3通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的这个,看图

这个只是传输信号方式和1、2通道正反向开关,看来应该是2通道的控了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三通是肯定,第五张图片,大拇指上面呢个吧

网友:
这个是雷虎G3上的控   三通的     按钮就是第三通道

网友:
只能看出是枪控嘿嘿

网友:
说实话 有点丑

网友:
这是雷虎车子的原装控 3通的

网友:
雷虎的控  G3上的,我也有一个,不过坏了,只能跑50米以内

网友:
看上去很憔悴的控呢 貌似两通的这个

网友:
看图像是三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