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 刷 gale固件 一定要买华科尔的 usb升级线吗

楼主(2013-04-17):
devo7e 刷 gale固件 一定要买华科尔的 usb升级线吗
还是只要用控里面配的数据线呢

网友A:
用控里面配的数据线就ok!

网友B:
控里带的usb线就行了。

网友C:
我今天刚刷 固件 用的是一根普通 的 mini USB线

网友D:
随便普通的MINI USB线就可以了。。。其实华科尔如果做MICRO USB就更好了,现在手机都是MICRO的

楼主:
感谢 各位 的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