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P 改无刷前测试发现的异常现象,请大家来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17):
                         今天无刷套件到了就急忙测试起来,一切安装都很简单。在通电并且听到细微的DDD三声、对频等操作后。

手指拎着如此小巧的电机就开始推动油门,电机顺利运转。但却发现在保持油门时,电机转速会有间歇性掉转引起的抖动现象

经过重新插接、关机关控后问题依旧。。。望各位朋友帮助解决。现用焊接夹具夹住电机拍了视频请大家来看看(注意听声音也会有明显转速变化的声音)。

本人设备 D10 原厂固件 原厂设置

网友A:
试试对频完后电调声还没响,加油20-30%,然后油门到0,再继续就好了,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的scp是有,有的没有,说是电路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的scp是有,有的没有,说是电路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对频完后电调声还没响,加油20-30%,然后油门到0,再继续就好了,试试吧

这个是正常步骤 我是这样的每次 只是我油门好像要到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的scp是有,有的没有,说是电路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 ...

这个是信号低噪吧  觉得有可能 但是原装电机却没有这现象,而且也不至于这么明显吧换无刷之后。。你能确定是这个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信号低噪吧  觉得有可能 但是原装电机却没有这现象,而且也不至于这么明显吧换无刷之后。。你能确定 ...

4楼给的链接涉及的内容是解决主板电机驱动信号有杂波干扰对电调造成影响而使电机启动不畅的问题。至于是否会对运行的电机带来影响还不好说。你可以试着带一下负载看看是否问题很明显,如果问题依旧,也可以试试采用低通滤波器。另外检查一下电调的接线是否牢固。未改动前主板的输出是直接驱动空心杯电机的,而改无刷后则是通过电调驱动电机的,这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