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一个晚上做的东西,热气腾腾!!简直是要亮瞎我的氪金狗眼啊。。。。。。。。。。

楼主(2013-04-17):
总觉得工作间太暗,,装了两个150W的节能灯。。。却有觉得太费电,,三个小时一度电啊。。

一不做不二修,,直接上LED灯。。。

散热器——在 机器爱好者88 那买的进口铝板。。总算派上用场了。。

风扇——在IBM服务器里拆的。。。风力很大。。

光源——15颗号称10W的LED芯,实测只有五六W的样子

电源——恒流电源太贵,而且并联也用不上了,,于是搞了DELL 12v 18A的剪线电源,重一公斤,只要25块钱啊,没错,25块钱就请回家!。。。这是我这些年来碰到最划算的电源哦。。

划线打孔搞了大几个小时,,总算完工。。。
正面:

反面:

试了一下,用来分压的水泥电阻容量太小了,,几秒钟就热的要爆炸了。。赶紧停下来,,回头找大功率的电阻在继续。。。

不过亮度确实厉害,简直是要亮瞎我的氪金狗眼啊。。。。。。。。。。

网友A:
太亮了就降流吧寿命大幅延长,风扇就别装了,有噪音!

网友B:
鹌鹑仔果然是同道中人啊电源跟俺的一样
但25元是没含邮的吧
LED是哪里买的?
最后请上电路图

网友C:
楼主   我在宜家买的7w一个的节能灯   4.9元一个 我一间屋子 装了5个   3.5米x5.5米的房间    7wx5 35w而已  已经灯火通明了     如果每个灯加一个宜家十元钱的透明塑料垃圾桶做灯罩  亮度估计还会提高    你是不是改考虑一下你房间的灯光布局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灯的色温  最好是买2700k到4500k之间的色温 也就是欧司朗的和飞利浦的840系列    会比一般的灯贵一倍 但是显色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亮了就降流吧寿命大幅延长,风扇就别装了,有噪音!

不装的话那散热器压根顶不住。。。

就是要亮啊,工作间面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鹌鹑仔果然是同道中人啊电源跟俺的一样
但25元是没含邮的吧
LED是哪里买的?

显然,,运费要十几块钱。。。

LED就是淘宝上最便宜的10W啊,,三并三窜的那种,默认电压10V。。。

12V的电源需要窜一个2.5到5欧的水泥电阻分压,,具体阻值根据实际情况打表确定。。也就是把电流调整到默认的工作电流就行了。。

这哪里要什么电路图啊,,,15颗都是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在宜家买的7w一个的节能灯   4.9元一个 我一间屋子 装了5个   3.5米x5.5米的房间    7wx5 35w而已 ...

哥,,你说的牌子货我买不起啊。。。

我的工作间至少有六个普通房间那么大,,具体多大我也没量过,,反正两个150w的节能灯挂着也就勉勉强强。。

色温。。。我都是用正白光的。。。。你说的那是暖色吧。。。暖色看不清东西,不喜欢。。

网友D:
如果你的场地很大就没不该把灯集中在一起,应该分散安装,如果场地不大,大概每七平方10w的led就已经足够了。现在有一种贴面(出厂时已经在铝基板上)led灯,每个灯是0。5瓦,这个7w的比单个10w的led还要亮。如非非所说20来平方的空间用5个7w的led灯就灯火通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场地很大就没不该把灯集中在一起,应该分散安装,如果场地不大,大概每七平方10w的led就已经足够了 ...

恩,,回头试试效果,,如果不行的话,就拆分装。。

反正我还有一些散热器。。。呵呵。。

网友E:
你这个没理由那么热..我做的3瓦led 亮度更高, 海水鱼缸里用的. 加散热片风扇长时间开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你说的牌子货我买不起啊。。。

我的工作间至少有六个普通房间那么大,,具体多大我也没量过,, ...

你说的正白光其实是高色温    4500k的暖白色是和日光一样的效果  一旦你用过了 你就再也不会用你说的正白光了 那个一样的功率也会显得昏暗的     你实在要用led就去买led灯带  最新技术deled灯带 爽得很  你只要买合适的色温  亮度效果远远超过你的大功率led  发热也是消耗功率的一大因素 我前几天卖了一根灯条  10w一根  哇!好亮  现在的高效能led多的是  室内照明 不需要大功率的led  0.5w以内的足够了

网友:
哥你的想法真多

网友:
LED都150W,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F:
我买成品的LED灯,6W的,买了好几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没理由那么热..我做的3瓦led 亮度更高, 海水鱼缸里用的. 加散热片风扇长时间开都没事.

我说的是水泥电阻热。。。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正白光其实是高色温    4500k的暖白色是和日光一样的效果  一旦你用过了 你就再也不会用你说的正白 ...

唉,,你说的都是高档货。。。都要钱啊。。。

我现在缺钱,,都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

网友G:
我坦白,我是来给楼主泼冷水的。

最近总看到有朋友用大功率LED来做室内照明。
其实,大功率LED不适合做这样的用途。

因为白色LED的光谱是不连续的。
看起来是白色,但其实缺少了若干种颜色,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功率白色LED灯的光线非常刺眼,无法直视,
但是照明效果却比不上同样光通量的节能灯和白炽灯的原因。

用这样的光线来做日常照明,长时间使用,会导致眼睛疲劳,影响视力。
所以,大功率白色LED灯可以做路灯,可以做广告牌,可以做手电筒,可以做应急灯,
但是不适合做室内日常照明使用。
因为路灯,广告牌,手电筒和应急灯是短时间使用的,我们不会长时间在那样的光线下生活和工作。

所以,为了我们的视力着想,还是放弃大功率LED做室内日常照明吧,
节能灯和日光灯才是最合适的选择。

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朋友不同意我的观点,
我只能说,我们单位因为项目需要,实际测试过各种大功率LED灯的实际性能,
包括工作温度,光谱成分,使用寿命和光衰曲线。
限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得出来的实际曲线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

我贴上一张图,大家自己看看吧。
(补充:刚才写帖子的时候,忘了告诉大家,一般人的可见光波长范围大概是400-700nm)

这是美国Cree公司官方提供的他们的大功率LED产品的光谱成分曲线,摘自Cree公司提供的产品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正白光其实是高色温    4500k的暖白色是和日光一样的效果  一旦你用过了 你就再也不会用你说的正白 ...

灯带应该怎么挑选呢?
或者PM链接给我,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成品的LED灯,6W的,买了好几个呢

我也买了十几个led灯的套件。。陆续把屋里换成LED照明。。

就是淘宝上的廉价货太坑爹,散热片太省了。。。温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坦白,我是来给楼主泼冷水的。

最近总看到有朋友用大功率LED来做室内照明。

哈哈,,多谢多谢,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以后再搞LED的话,我的仔细考虑考虑的。。。

网友:
今天刚卖了几盘5050LED的灯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多谢,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以后再搞LED的话,我的仔细考虑考虑的。。。

不必客气,其实我也很喜欢大功率的白光LED,
我手里有四个LED手电,两个Q5的,一个T6,一个U2。

我也一度很想用LED灯带或者LED射灯装到家里用。
但是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仔细研究了白光LED产品的性能,才发现了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其实并不关心或者没有渠道去了解这些具体的参数,
而LED产品的卖家可能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了,恐怕也不会坦率地告诉你这些。

我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在我的解释下,都知道了这个问题,纷纷都把自己家里的LED照明设备给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正白光其实是高色温    4500k的暖白色是和日光一样的效果  一旦你用过了 你就再也不会用你说的正白 ...

本人做过试验,4500K色温的灯珠做机械工作灯不太合适,这个色温略偏黄绿色,工件反应的颜色有点偏绿,并不是真正日光下颜色,选择在5300---5500K色温比较好,这个才更接近日光。如果是正白色温(5500---6500K)的理想的是将灯光向上射让天花板反射光(灯罩用磨沙壳),得到的是无影的灯光完全没有剌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必客气,其实我也很喜欢大功率的白光LED,
我手里有四个LED手电,两个Q5的,一个T6,一个U2。

我想了一下。。

一般灯头里会安装数个1W的LED,,如果用各种色温的混杂在一起,相当于互补,在罩上乳白罩,,你说的那个影响视力的问题会不会有改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

一般灯头里会安装数个1W的LED,,如果用各种色温的混杂在一起,相当于互补,在罩上乳白 ...

这个不好说。

现在生产大功率LED灯珠的厂家很多,
各家的产品曲线差别很大,
但是,由于基本的技术都差不多,
所以同型号的LED,
不同色温的曲线只是略有区别。

再加上光谱曲线的测试比较复杂,业余条件下很难做到。
要想达到相互取长补短的目的,难度比较大。
所以你说的方法实际效果如何,恐怕很难判断。

还是回到刚才我贴的那副图片上来说,

可以看出,三种色温范围的灯珠,
在480nm附近,都有一个共同的低谷,
480nm对应的是靛蓝色,
所以如果用这三种灯珠混装,
在这个波长范围中还是缺失的。

当然,我贴出来的只是一家公司一个系列产品的曲线,
不能代表所有大功率白光LED灯珠的情况,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测试过的其他产品,
基本上也差不多,有些甚至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好说。

现在生产大功率LED灯珠的厂家很多,

唉,,这么说来,,,用LED背光的电视和电脑显示器也有问题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唉,,这么说来,,,用LED背光的电视和电脑显示器也有问题哦。。。

怎么你和我同事问的问题如此的一致?呵呵

LED显示器或者LED电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显示器和电视的显示原理决定了,
不论是用白色LED做背光的显示器还是用LED做像素发光原件的显示器,
它本身就是用不同强度的红,绿,蓝三种单色光来组合各种色彩的。
显示器显示出来的白色也是用这三基色混合出来的,本身光谱就是离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你和我同事问的问题如此的一致?呵呵

LED显示器或者LED电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哈哈,,我唐突了。。。

那我把三个LED灯,分别罩上红绿蓝的罩子。。。得到的光是不是就是好的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显然,,运费要十几块钱。。。

LED就是淘宝上最便宜的10W啊,,三并三窜的那种,默认电压10V。。。

可以用二极管降压啊,一个降0.7V左右,我台灯是用12V电源的+12V灯条,串了4个二极管灯条热量几乎没有,4根灯条感觉亮度很不错了,只有3W,2.5元一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唐突了。。。

那我把三个LED灯,分别罩上红绿蓝的罩子。。。得到的光是不是就是好的啦?

理论上来说,会有一定的改善,
不过,只有红,绿,蓝三基色单色光混合而成的白光,
其光谱依然是不连续的,
只是由两个尖峰变成了三个尖峰而已。
所以改善的效果非常有限。

要想达到比较好的照明效果,
白光的显色性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视觉舒适度。
这是一个很主观的指标,
没有办法定量衡量,
所以就只好用光谱成分曲线来间接反应视觉舒适度指标了。
光谱曲线越均衡越平坦的白光,其视觉舒适度相对越一些。

现在我在家里房间里用的顶灯全部是飞利浦或者欧司朗的三基色节能灯,
办公室和家里的台灯都用白炽灯泡。
不过,我用的不是普通的灯泡。

请看:

是欧司朗的节能白炽灯。在和普通白炽灯一样大小的玻璃泡里面,封装了一个卤钨灯。

网友I:
我用的节能灯,200W,190元本地买的,后来查网上才80-90元一个,不知道质量一样的不?我那个是南大科技生产的,亮得很啊,就是不能频繁的开关,如果开一次没有三小时就关的话是划不来的,因为节能灯的寿命是按开的次数算的,开关一次短三个小时寿命,一直亮着对灯的寿命影响很小很小,三个小时都用不了什么电,整个铺面和在太阳下没什么区别,灯光射到门前的路上的东西都看见清清楚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二极管降压啊,一个降0.7V左右,我台灯是用12V电源的+12V灯条,串了4个二极管灯条热量几乎没有,4根 ...

不管用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降压,发热的问题都没有办法避免啊。
发热功率等于电压差乘以电流,不管用什么,
在一定的电流情况下产生了一定的电压差,那么发热功率就不会变。
除非用开关降压电路,否则只要是线性电路,发热问题就是无法避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节能灯,200W,190元本地买的,后来查网上才80-90元一个,不知道质量一样的不?我那个是南大科技生产 ...

您够霸气啊。

按照飞利浦和GE说的,8W节能灯相当于40W白炽灯的光通量来计算,
你用的200W节能灯相当于一个1000W的白炽灯泡。
1000W啊,什么概念呢?

我家后院里用的不过是个50W的节能灯,已经跟路灯一样了。
你用200W,还是在屋里用,佩服佩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管用二极管降压还是用电阻降压,发热的问题都没有办法避免啊。
发热功率等于电压差乘以电流,不管用什 ...

4根灯条总功率就3W,10V电压,并联的,每个灯条的电流都很小,再加上我把灯条粘在一块薄铝板上了,散热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4根灯条总功率就3W,10V电压,并联的,每个灯条的电流都很小,再加上我把灯条粘在一块薄铝板上了,散热超 ...

我说的是楼主面临的问题。

帮楼主简单计算一下吧。

单个灯珠标称10V,10W,那么工作电流就是1A。
15个并联,总电流就是15A,楼主用的电源是12V的,
需要用电阻降掉2V,2V*15A=30W。
降压电阻上发热的功率就是30W。

即使像楼主说的,单个灯珠实际功率只有5W,
电流减半,电压不变,电阻上的功率也有15W。

不管是30W还是15W,只要用线性电路进行降压,
不论你是用电阻降压还是用二极管,这个功率都少不了,
除非用开关电路来提高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怎么你和我同事问的问题如此的一致?呵呵

LED显示器或者LED电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液晶电视里面的背光led远远好于一般的led产品   夏普有四基色 led屏   就是背光的led显色性更好   你们看夏普高端的led彩电  看的时候明显是暖色调

你们用自己的单反在阳光下拍照 可以看到更鲜艳的颜色 这些都是因为光谱的连续性    我说的840系列的节能灯 就是里面加入了更高级的荧光物质  让他发出的光显色性更高

我现在正在diy维修用的放大镜 需要用到环形灯 我选用的是 philips   essential  tl5c 32w/840   cool  white    30元一只  整流器单独买   可是光线的品质对得起这个价格  不是一般的led可以替代的   估计把夏普四基色电视的背光拆出来也难以和这个媲美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70w的飞利浦高压金卤灯  也非常适合 楼主的用途    更是高显色    自带反光碗  复眼照明 有投射角度的选择    买新的很贵
  但是 时装店搬迁时候可以免费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晶电视里面的背光led远远好于一般的led产品   夏普有四基色 led屏   就是背光的led显色性更好   你们看 ...

我正想请教你,你所说的“840系列”节能灯该如何选择呢。
我看了我买的节能灯的纸壳子,飞利浦的,欧司朗的和GE的,
上面都没有写是什么系列啊。

网友C:
有写    在 斜杠后面有三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写    在 斜杠后面有三位数

我买的节能灯的盒子上找来找去只有这些能算得上是有点信息量的了。
可是没有你说的系列或者型号的字样啊。
盒子的其他几面就更没有了。

网友:
注意一下下面的指标  显色指数和通光量

常用有如下几种:
型号 功率 颜色 - 色温-光通量 显色指数 灯头型号 平均寿命 直径(mm)全长(mm)包装(个/箱)
TLD 18/29 18 - 暖白 -2900- 1250 -51-G13-13000 -26-604-25
TLD 18/33 18 -冷白 -4100 -1200- 63 - G13 - 13000-26-604-25
TLD 18/54 18 -日光-6200 - 1050 - 72- G13- 13000-26- 604-25
PHILIPS飞利浦 TLD 18W/30W/36W/58W/29/33/54 荧光灯管
PHILIPS飞利浦TLD18W/30W/36W/58W/840/827/830/865三基色灯管
PHILIPS飞利浦 TLD 18W/36W/58W/930/940/950/965 标准对色光源
PHILIPS飞利浦 TLE22W/32W/40W/33/54/840/865环形荧光灯管
PHILIPS飞利浦环管型荧光灯管 TLE22W/32W/40W/840/865三基色
PHILIPS飞利浦 T5 22W/40W/55W/60W/840/830/865 超细荧光灯(T5 Circular Super 80 Pro)
飞利浦灯管T5灯管 14W/21W/28W/840/865 标准型荧光灯管
PHILIPS飞利浦灯管 T5 HE14W/21W/28W/35W/840/827/830/865超高效型
PHILIPS飞利浦 TL’5 HO24W/39W/49W/54W/80W/840/827/830/865超高输出型荧光灯管
PHILIPS飞利浦低温灯管TLM 20W/40W/29/33/54/82/84 RS
PHILIPS飞利浦TLD REFLEX 18W/36W/58W/840/830三基色反射直管荧光灯管
PHILIPS飞利浦TLD SECURA 18W/36W/58W/840/830直管安全荧光灯管(PHILIPS TLD SECURE)

网友:
主意下面的日光灯logo那一张是相机白平衡调节到日光模式所得到的偏色效果 越接近白色就越像日光   显色指数 80可不是吹的  用起来爽得很  吸顶灯用着很爽
黑热如白昼呀   最简单的判断是   衣服裤子的颜色 一般在室内是判断不了的     用这高显色的灯就很好判断

我家还用过好多种高显色的等  厨房用的t5的灯管1米的   两根      顶灯是欧司朗的23w的840的     做饭时候心情也会好得多的

网友J:
没必要用水泥电阻分压,可以打开电源把电压调低,一般有微调电阻的,没有的话改分压电阻把输出电压调下来

网友K:
临时用用还是1kw的碘钨灯管爽 10元带灯架 实为DIY挑灯夜战之极品  我有雷士金囟灯70w用起来太麻烦了 还要等它慢慢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在宜家买的7w一个的节能灯   4.9元一个 我一间屋子 装了5个   3.5米x5.5米的房间    7wx5 35w而已 ...

买个厂房用的灯罩  全套也才10元  而且反光还好一些   除了难看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水泥电阻热。。。容量太小了。。

把开关电源的负反馈电阻改成可调的,把供电电压降低,不要用限流电阻了,热耗太大,容易烧断长阻值改变把你的LED全部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你和我同事问的问题如此的一致?呵呵

LED显示器或者LED电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好像现在的LED电视和显示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LED,只是使用LED背光罢了,屏幕还是LCD得,所以背光照明的LED还是白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必要用水泥电阻分压,可以打开电源把电压调低,一般有微调电阻的,没有的话改分压电阻把输出电压调下来

唉,,就是不懂电路啊。。。不知道您懂不懂啊,,要不我把电路板照下来,帮忙指点下该怎么弄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把开关电源的负反馈电阻改成可调的,把供电电压降低,不要用限流电阻了,热耗太大,容易烧断长阻值改变把 ...

唉,,就是不懂电路啊。。。不知道您懂不懂啊,,要不我把电路板照下来,帮忙指点下该怎么弄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就是不懂电路啊。。。不知道您懂不懂啊,,要不我把电路板照下来,帮忙指点下该怎么弄好不?

加我QQ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节能灯,200W,190元本地买的,后来查网上才80-90元一个,不知道质量一样的不?我那个是南大科技生产 ...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节能灯是按开关次数决定寿命的,那么楼道的声光控灯最好不要装节能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节能灯是按开关次数决定寿命的,那么楼道的声光控灯最好不要装节能灯?

节能灯经常开关容易坏,我的楼道开始用节能灯,用不了一年就坏了,哪有点多少时间啊,都是感应的,经常亮,白天没太阳光线稍微暗点就亮,烦人啊,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灵敏度太高这问题,现在全部换上钨丝灯,耐用多了。节能灯里面有那个什么灯极,每次启动产生高压轰击一次,活性物质也损害一次,百度了一下,开关一次说大概损害了三四个小时的寿命,如果正常点是几乎不会损害寿命的,所以节能灯如果三个小时内还要开的就别关,关了损耗的费用和点的电是差不多的,开在那亮堂堂的气氛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好说。

现在生产大功率LED灯珠的厂家很多,

那简单呀,很容易,让楼主哨老大买个积分球不就得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唉,,就是不懂电路啊。。。不知道您懂不懂啊,,要不我把电路板照下来,帮忙指点下该怎么弄好不?

拿在手里可能可以找到,拍照可能不行,要不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拿在手里可能可以找到,拍照可能不行,要不先试试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2069&extra=page%3D1

我另外发了个帖子。。。唉,知道这问题纠结。。。

先前用三并三窜  共9只二极管,,来分压都不行,,二极管发热厉害,,还是号称3A的二极管。。

网友:
我来泼点冷水吧
既然玩,那玩得广不如玩得深
这个led灯,既不难做,也没新意,要说实用,还不如两根节能灯管,
你还是应该集中精力,把那些车床铣床,该修的修,该整的整,该卖的卖。
把手上烂尾的都收拾干净了,也许比做这些东西更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必客气,其实我也很喜欢大功率的白光LED,
我手里有四个LED手电,两个Q5的,一个T6,一个U2。

赞同你的说法,给孩子买学习灯的时候我就没听卖灯具的推荐的那种所谓的护眼灯。白炽灯,适合的功率,适当的高度角度,应该就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10WLED电源应该是DC10~12V,不要用电阻限流,电阻需要功率太大,用定压供电。也就是说你在每只LED前加装二极管,使电压降到11V左右即可。

网友:
两年前买了二十个,多大功率忘了,十元一个,当时装好很亮,现在坏了一半了,打开一个坏的,发现电源是最便宜的阻容降压,既不安全也不节能,LED现在还是没有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