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架固定翼!机身做好,机翼伤不起呀!~

楼主(2013-04-17):
直接上图:
机身做好了 威风2005  没蒙皮 以后再说

机翼模板做好  开始切割!!!

然后。。。。。。。。。。

悲剧发生!~~~~~  哎明天重新切割

今天重新做了次 上手有感觉了 终于做好!~~~

等配件到了 开始装机!~ 哈哈   希望别炸机

网友:
直接拿KT板做个机翼好了。。

网友:
顶!热切割好用

网友:
买热切割刀来切吧!

网友:
热切机翼不是那么容易就切出完美的。这个必须要同步才能切好。手工切基本不靠谱。手工CNC给你个建议,叫个帮手~两人一人扯一边同时切割,分上下面两次切。翼根处模板要刻意做长点,而且要变粗,泡沫切不出那么薄又尖锐的角的,做长点模板切出来的还可以修一下。好了,现在说人肉CNC的关键点了~在两边模板上画好刻度。比如分成20段,因为两个模板不是一样大小,所以最好是在电脑上画好一片标好刻度跟数字然后缩放后修改出另外一片,这样两片的刻度就是比例的了。很关键哦,谁叫你没CNC呢。接着就是接电开切,记住最后一个关键点,喊号子~,1、2、3、4、5、6~~~这样你对面的帮手才知道切到哪了,这样才能同步切割。当然还有些细节问题。比如切割的速度,这个得根据热切丝融化泡沫的速度来进行,如果加力移动会使切的时候丝不是一条直线,导致切割失败。还有热切丝的温度控制,温度低了切出很多丝,温度高了稍一停留就会融化出个坑。说得有点多,自己慢慢理解下呗。

网友:
机翼做起来有些难度。

网友:
降低切割丝温度,模板需要打磨,打磨后要打蜡。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手工翼型不靠谱啊……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
机翼真是硬伤!

网友:
哪有你怎么个切法,在网上查一下。8586老先生的,教程,你就懂了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