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走着走着就歪了,怎么破?【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3-04-17):
经典的三鱼浮雕,走到一半不到突然就歪到一边了,如图,中间偏右那一圈刀痕。

初步怀疑是机器收到了干扰,以前转速在12000的时候,z轴会向下跑,但自从加过滤波器以后就一直没犯过。

加工参数:
水冷主轴800w
转速:24000
进给:1500
0.2的平底雕刻刀

求破~~

网友A:
会不会连轴器松了,我遇到一次也是这样,

网友:
有时也遇到,可能是并口没插牢

网友:
忘记说了,也是同样图案.

网友:
尝试发炎

网友:
各种可能都有啊,
1.传动机构看看有没有松动或者卡死的情况。
2.看看传输线有没有松动接触不良。
3.看看软件有没有问题,G代码有没有问题。

网友:
mach经常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连轴器松了,我遇到一次也是这样,

哈哈,我们真是有缘啊。

问题找到了,如图,见红框和箭头,是内六角螺丝松了,拧紧就好了又。

多谢各位的帮忙,明天又可以开工了。

网友:
限位器也跟着跑累不累呀。

网友:
眼熟啊  好像是大夫的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们真是有缘啊。

问题找到了,如图,见红框和箭头,是内六角螺丝松了,拧紧就好了又。

机器做好半年了,没材料玩。把菜板给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