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储存模式完成后会提示么?

楼主(2013-04-17):
今天晚上试了下储存模式,
电池
是2200,11.1,3C的。理论上是单片放电到3.8V就完成,B6也显示的结束电压将士11.4.为啥充了1个半小时后,已经显示3片都是3.8了,可是没有提示我结束,也没响音乐。请问这正常嘛?

网友A:
等,等到B6开始滴滴叫停止。

网友B:
找个教程贴 一般自动报警

网友C:
如果已到11.4且每片電壓均等的話,就可以手動終止了,B6就是要鍛煉你的耐性。

网友D:
正常的B6都有嘀嘀的提示声。

网友(2013-09-12):
请教个问题,你的B6储存模式的截止电压是3.8V还是3.85V?我的是3.8V,但说明书上写的是3.85V,是说明书上写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