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450悬停很正常大方向就金鱼尾而且很厉害?

楼主(2013-04-18):
又是450悬停很正常打方向就金鱼尾而且很厉害?拿在手上油门到顶都没事,就是打方向就金鱼尾了。而且很厉害是哪里出问题了搞了很久都这样没办发了。
万能的论坛救救我把。

楼主:
现在才发现450就是个坑不是这里坏就是哪里坏,晕死

网友A:
直机本来就是个大坑。慎入。你说得不怎么清楚,只能先给你分析是感度过高的原因,降低感度能明显改善。调好双桨,降低振动。检查尾巴虚位及顺滑度。

网友B:
尾巴是主要病因,仔细检查!

网友C:
以前我也这样,后来换了尾桨夹就好了,具体原因也说不清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尾桨夹中联坏了

网友E:
正想 入手电直 但是这玩意 还真烧钱

网友F:
可能是刹车感度太高了。

网友G:
降低一下感度试一下

网友H:
1、检查皮带松紧;
2、检查尾变距机构是否有干涉卡滞,检查各关节是否过渡磨损导致间隙过大。
LZ用手抵住尾舵拉杆并转动尾桨,间隙在2mm策以下应该问题不大。
3、尾舵是否抖舵;
4、陀螺仪感度降低些试试,如果陀螺仪有左右自旋刹车设置的,可降低试试,刹车过高过硬会导致回弹。
5、还有最头痛的就是震动,三轴不能弯,双桨不能有,总之追求越低越好,头痛啊!

楼主:
陀螺仪感度45了再降就不锁尾了另外问下什么是刹车在哪条陀螺是HB730是陀螺仪上的两个旋钮吗
说真的自从入了450飞的时间还没有修的时间多修好了每次都炸真的很蛋疼

网友I:
同为新手 表示飞了3次 炸了3次 =。= 蛋疼
再接再厉 加油

网友J:
玩直机,一定要先耐心练好模拟器,不然就用钱解决!

网友K:
練模擬器、找高手幫忙!

网友L:
11F说得比较全面了,慢慢找原因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直升机就是这样磕磕碰碰慢慢进步滴。不要急。另外,建议新手更要买好鸡、好陀螺、好锁尾舵机,否则,可能没入门就被迫放弃。而且,新手往往为了省钱,最后是反而花多了冤枉钱。我就是过来人。。。。。。

网友M:
楼主这个HB730是陀螺仪真的很一般,我也用过锁不好,也难调,后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