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无聊搞了架无动力KT滑翔机

楼主(2013-04-18):
rt,反正一直想干这个,就搞了,今天先把机身搞好,明天装舵机机翼 机身 连起来(一架微风?)加宽机翼

网友:
机头就是这个样子的么????

网友A:
果然是新兵蛋子~机翼厚度降低一半,(不解释,你做个一半厚度的跟你这个分别试试,比解释更直接明了)。没有碳杆加强的么?机身到尾部收一下好不啦,直直的到底很丑的啦~垂尾跟平尾长度增加1/3,你这个太小了。还有尾巴离机翼的长度可以再加长点,更稳,避免自旋。全身透明胶过膜,否则一炸就断这断哪~腰斩不解释~感觉问题多多,多发点图片看下细节,比如三段机翼的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新兵蛋子~机翼厚度降低一半,(不解释,你做个一半厚度的跟你这个分别试试,比解释更直接明了)。没有 ...

说的好。哈哈哈。

网友:
机翼底下应该再补半块弄平

网友B:
估计没法滑翔,加动力吧

网友:
貌似这种KT板很软的样子,我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新兵蛋子~机翼厚度降低一半,(不解释,你做个一半厚度的跟你这个分别试试,比解释更直接明了)。没有 ...

这位大虾,你解释的太透彻了,太深刻,我学习了

网友:
这翼型....

买个空机吧先

网友C:
这机要是能飞起来,牛都能飞

网友:
上弧面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要是能飞起来,牛都能飞

我其实是扔着玩的,不过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新兵蛋子~机翼厚度降低一半,(不解释,你做个一半厚度的跟你这个分别试试,比解释更直接明了)。没有 ...

安定面和尾舵是半成的,还要加一块当控制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法滑翔,加动力吧

那是你以为。。。。。。。。。

网友:
機翼從里面開刀會直很多, 一大片摺出來
重心對, 能飛, 沒有飛不起的飛機

网友:
动力足就能飞,没有飞不起的飞机

网友:
记得很久以前听到过一句话,好看的飞机一定好飞。这里说的好看,是指工程学上长期总结的数值归纳而来的。工程美学吧。

网友:
飞肯定能飞,看能飞成什么样子了。不过我敢打包票这个飞机的滑行时间绝对比不过正儿八经做的微风。

网友D:
果然是新兵蛋子~机翼厚度降低一半,(不解释,你做个一半厚度的跟你这个分别试试,比解释更直接明了)。没有碳杆加强的么?机身到尾部收一下好不啦,直直的到底很丑的啦~垂尾跟平尾长度增加1/3,你这个太小了。还有尾巴离机翼的长度可以再加长点,更稳,避免自旋。全身透明胶过膜,否则一炸就断这断哪~腰斩不解释~感觉问题多多,多发点图片看下细节,比如三段机翼的连接方式。
指正的好啊,楼主的机翼实在不敢恭维,做模型不光是要能飞,外型也要讲究些地

网友:
感觉你说的的能飞 不过是可以在空中飘一段时间... 总感觉飞行性能可能还不如纸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是新兵蛋子~机翼厚度降低一半,(不解释,你做个一半厚度的跟你这个分别试试,比解释更直接明了)。没有 ...

我压根就没打算正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