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探讨一下歼十使用鸭翼的问题

楼主(2013-04-18):
现在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一架歼十,两片副翼,分别使用两个舵机,开启副翼-升降混控,还有一个鸭翼,不使用方向舵。
我思考了半天,有下面几种情况:

1    .鸭翼既充当副翼,也充当升降舵:这样的话,左右鸭翼必须是分开的,使用两个舵机,尾舵也是两个舵机,开启副翼-升降混控。在充当副翼的情况下,同一侧的副翼和尾舵运动方向应该是相同的,即他们应该是平行的,因为他们要同时提供向上或者向下的力;而当鸭翼充当升降舵的时候,在同一侧,鸭翼和尾舵的运动方向应该是相反的,原因如下,比如飞机要抬头,机头处鸭翼应该提供向上的力,尾舵应该提供向下的力。大家可以发现,如果只是使用副翼-升降混控的话,不管你怎么连接舵机,好像难实现的,具体分析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拿笔画一画接线图,看看能不能实现。我看到网上卖的那款台风,他打副翼的时候,貌似鸭翼的运动方向不合理,舵效降低。而打升舵的时候,两片尾舵向上,两片鸭翼向下,此时两个力方向相反,却是非常合理的。

2     鸭翼只充当升降舵,但是两片尾舵使用1.2通道混控,也就是说,两个尾舵的舵机分别接在接收机的1通道和2通道。这样的话,如果鸭翼只使用一个舵机,做成左右固定的,也就是要么同时向下,要么同时向上,这样的话鸭翼就既不能接在1通道,也不能接在二通道,原因大家可以想一下,打升降舵的时候,可以满足要求,可是打副翼的时候呢,鸭翼还是会起到升降的效果,这样显然不可行。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同时开副翼-升降混控和升降-襟翼混控,将鸭翼的一个舵机接在6通道(也就是襟翼通道),尾舵的两个舵机分别接在一通道和二通道,这样的效果如下:打升降舵,鸭翼和尾舵都动,而打副翼时,只有尾舵动,鸭翼不会动。这样就比较好控制了。
这个办法的前提是,遥控器必须支持。比如天7是支持的,你不能同时开三角翼混控和襟翼-副翼混控,但是可以同时开三角翼混控和升降-副翼混控。不信的话大家可以试试。也就是说,在“主菜单”里面的“高级设置”里,任意两种混控方式是没法同时开的,它会提示你,其他混控已开,但是我们发现,升降-襟翼混控选项不在“高级设置”里,而是在主菜单里单独成一项,而三角翼混控在“高级设置”里面,这样就意味着升降-襟翼混控和三角翼混控可以同时开启。

以上属于我的个人想法,如有问题,希望大家赐教。

网友A:
左鸭翼和右副翼、左副翼和右鸭翼用y线并联,再用飞翼混控,2通道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左鸭翼和右副翼、左副翼和右鸭翼用y线并联,再用飞翼混控,2通道就够了

有可能要用到反向舵机,lz说的第一种方法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第一种绝对可以实现,你有没有设置过混控啊,别自己想不出来就来误导新手!

网友C:
想法不错,高级点的控,通过混控就可以实现。最差,你把鸭翼的2个舵机设置到V尾混控,主翼的2个舵机 在副翼通道,一样可以实现第一条的想法。

网友:
本人d10,原厂固件,用的是楼主说的第二种混控,因为店家说鸭翼差动会过于灵活,具体设置可能不同的控有所不同,我是用了一个独立的通道控制鸭翼,设置成鸭翼和升降联动,通过一个开关来选择打开或关闭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绝对可以实现,你有没有设置过混控啊,别自己想不出来就来误导新手!

大哥,这是正常讨论问题,不必这么激动,混控我还是设置过的,大家一块讨论就行了,除非你是不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要用到反向舵机,lz说的第一种方法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貌似和反舵机没什么关系,正舵机反过来装就能当反舵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鸭翼和右副翼、左副翼和右鸭翼用y线并联,再用飞翼混控,2通道就够了

这个好像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不错,高级点的控,通过混控就可以实现。最差,你把鸭翼的2个舵机设置到V尾混控,主翼的2个舵机 在副翼 ...

主翼额两个舵机都接在1通道上,这样的话,貌似拉杆就只有鸭翼会动了吧,主翼的两个舵机就不会动了。

楼主:
大家看看下面这幅图,这是向右打副翼 鸭翼变成这样我觉得不合理,右尾舵和右副翼的相对关系,鸭翼的力矩会抵消一部分副翼的力矩,而我的要求是增加力矩。这就是只使用三角翼混控的效果

网友D:
2个舵机 或者4个舵机  都可是实现 鸭翼 可以当副翼 和升降的作用,2个舵机,区别是连杆设置麻烦。4个舵机,是用三角翼混控,首先1通道Y线 接2个舵机,2通道Y 线接2个舵机,然后把12通道混控,也就是三角翼模式。就可以 必须是对角的方向是一条Y 线上的,上个图 你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舵机 或者4个舵机  都可是实现 鸭翼 可以当副翼 和升降的作用,2个舵机,区别是连杆设置麻烦。4个舵机, ...

这个方法我试过,结果就和我上面发的那幅图效果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结果就和我上面发的那幅图效果一样

绝对可以! 想想都知道!

对角的翼是一条Y 线!

当你打副翼     Y线上的鸭翼和副翼是相反的,所以差动,  另外一组鸭翼和副翼 也是差动,这没得想。如果想不明白  就%¥%¥%¥..

当你打升降, Y线上还是相反 ,但副翼是一致, 然后鸭翼也是一致,    副翼变成升  鸭翼就是降  这样才不会抵消, 因为重心是 在鸭翼和副翼之间的。

这个是有视频的,懒得找了。 我只能说  %100 可以  我都给朋友做过了、

网友D:
2个舵机的 别人做的视频。 跟四个舵机是一样的,4个舵机就是方便安装而已

楼主:
这个效果好像才是对的,和上面那幅图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舵机的 别人做的视频。 跟四个舵机是一样的,4个舵机就是方便安装而已

好像明白了,原来我是被上面那幅图给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