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轉水冷电机

楼主(2013-04-19):
外轉水冷电机

网友:
定子水冷坐,以前FX自己做过一个,效果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船用的。。
还有水冷的ESC。。。

网友A:
谁能科普一下这个电机的水冷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用在船上的吧??

网友:
船体密封,外转子风扇散热有效果??

网友:
这跟cpu的水冷散热一样的道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科普一下这个电机的水冷是什么原理

解答一下吧(對快艇有點知識)
一般來説,船身或是尾舵上會開一個小孔,用膠管連著到ESC(水冷), 馬達定子。(我也是第一次看見水冷的外傳子電機,以前只見過内轉的)
只要船移動,水就能壓進去了。大概是這樣的,錯了勿拍。。

网友:
若是飞机都能用就好了

网友:
船用的吧···直机难道还要带水箱和泵·

网友:
这个只能用在船模上吧

网友:
船用!一般船用电调和电机都是水冷,通过尾舵(吸水舵,也是方向舵,在下方有小孔,速度快时水通过小孔进入),吸水舵上水,流经电调,电机,最后排出,达到电调电机降温的作用!如果吸水舵不能满足散热需求,还需要加水泵来进行散热!
不过这电机好漂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