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能不能直接连3s 30c动力电池?

楼主(2013-04-18):
图传到手了,5.8g 500毫瓦。接上动力电池一瞬间图传那有啪的一声闷响,不知道是不是高c数电流太大的原因,也没有冒烟,请问图传能这样直接连接高c数动力电池吗?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LZ 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和放放电倍数无关

楼主:
每次都会啪得一声,会不会对图传寿命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都会啪得一声,会不会对图传寿命有影响?

能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是不是接反了

可以使用的

网友A:
是什么响  风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响  风扇吗

没有风扇的 就是类似于电火花那种

网友B:
只要电压符合要求,就算是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的电池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符合要求,就算是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的电池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够猛的

楼主:
额,这电池够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压符合要求,就算是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的电池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核电池啊

楼主:
比核电池猛点

网友:
学习到了,我以前也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新的都响

网友:
别把设备搞坏了。。。

网友C:
电容充电引起的,没事的

网友:
C数只是最高放电倍数,实际放多少是由用电器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充电引起的,没事的

图传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