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Q水平陀螺仪 锁尾不成功

楼主(2013-04-18):
就是 每次 450 加马力加到能 离地面的时候 开始自转 幅度很大 绕圈
求高手教育
而且看沈阳暴力韩的450C装机 我装我的450Q 发现中间竖着的那根杆子 不能垂直 而且他说的最佳距离是上面看上去20多厘米 450Q装起来是斜的怎么量。。。

楼主:
求大神教导

楼主:
飞机起飞的时候特别会旋转。。。

楼主:
好像是陀螺仪锁尾不好

网友A:
这哪是陀螺仪锁尾不好啊,你根本就没有设置陀螺仪吧,陀螺仪的感度方向就是错的。
还有垂直尾翼离地面是20毫米吧,700 也没有20里面的距离啊。新手入门学习要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是陀螺仪锁尾不好啊,你根本就没有设置陀螺仪吧,陀螺仪的感度方向就是错的。
还有垂直尾翼离地面是20 ...

不是那个连接的杆子就是对上面的120% 盘的 连接杆。。要25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连接的杆子就是对上面的120% 盘的 连接杆。。要25mm。。。

哦,不过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过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原话?

小邱师傅 我拿到的450拼一起了 插线按照450c的方法 结果左手油门尾翼  右手侧飞前后了。。这怎么办 我想要变成左手油门侧飞 右手前后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过不是很明白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原话?

我设置反美国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