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能不能直接连3s 30c动力电池?

楼主(2013-04-18):
图传到手了,5.8g 500毫瓦。接上动力电池一瞬间图传那有啪的一声闷响,不知道是不是高c数电流太大的原因,也没有冒烟,请问图传能这样直接连接高c数动力电池吗?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估计是烧了 图传说明书上有写 几V 供电

网友A:
== 电流大小跟你的负载电阻和电池电压有关,跟C数无关,放心使用吧骚年。

网友B:
要加稳压。否则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电流大小跟你的负载电阻和电池电压有关,跟C数无关,放心使用吧骚年。

上电有这啪的一声就虚啊 都有这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稳压。否则干扰。

用哪款稳压器

网友C:
接上动力电池一瞬间图传那有啪声响,仍然看见影象,应是跳火现象。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上动力电池一瞬间图传那有啪声响,仍然看见影象,应是跳火现象。加个开关。

对图传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有这啪的一声就虚啊 都有这情况吗

应该是你接电的瞬间啪的吧,就是电池T插接触瞬间尖端放电,5.8G成品的输入端都有一个变压模块,有一定保护作用,放心用吧,只要不超出额定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接电的瞬间啪的吧,就是电池T插接触瞬间尖端放电,5.8G成品的输入端都有一个变压模块,有一定保护 ...

是图传上响的 上电瞬间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电流大小跟你的负载电阻和电池电压有关,跟C数无关,放心使用吧骚年。

正解。。

网友:
电弧而已,淡定用吧,只要保证不出图传输入电压范围就可以

网友:
装个DC-DC稳压升压模块

网友:
无关 但最好独立供电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