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定夺是西菱516B还是西菱7016

楼主(2013-04-18):
    516B 220V 可以免费更换原厂 550W 电机。这样功率无损失。516B 90kg 。7016  75kg。  7016管壁2mm。516B   5-7 mm。但是有朋友提醒:钻的主轴通常只用深沟轴承,铣是用角轴承.虽然薄但是质地不一样。我还是想听听大家最后的意见。

网友A:
516B都算不上结实 7016更鸡肋  最好配三相电机加个变频攻丝爽

网友A:
第一次玩机的追求能用 等能用的到手了才知道后悔了,能用跟好用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玩机的追求能用 等能用的到手了才知道后悔了,能用跟好用两回事

哈哈,学费都是要交的。看交多少。7016带个铣台 更方便一些。516B再配上铣台什么的。价格就快能买 7025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6B都算不上结实 7016更鸡肋  最好配三相电机加个变频攻丝爽

看看以后的方向吧。谢谢啦。。

网友B:
我建议买钻铣床。钻床主要是上下受力,钻铣床是前后左右上下受力,轴承不一样。夹头也不一样,一个是钻夹头、一个是铣夹头。而且钻铣床都有十字拖板,干活很方便。你可以改进一下装夹材料,比如橡胶,或尼龙之类的材料,应该不会把石材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买钻铣床。钻床主要是上下受力,钻铣床是前后左右上下受力,轴承不一样。夹头也不一样,一个是钻夹头 ...

不要 买 7016 7025 。托朋友打听到底细 。7016  7025   是普通深沟轴承  只有7032 是 角锥度轴承。市面上 4000以上的钻铣床 才是 角锥度轴承。 如果是深沟,那就是台钻加十字平台。不要叫学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 买 7016 7025 。托朋友打听到底细 。7016  7025   是普通深沟轴承  只有7032 是 角锥度轴承。市面上 ...

又见面了
你不是在旧货市场买了台二手西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16B都算不上结实 7016更鸡肋  最好配三相电机加个变频攻丝爽

听人说三想电机配变频调速没力,和你说正相反,谁对谁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人说三想电机配变频调速没力,和你说正相反,谁对谁错呢?

550W三相电机+不到300元的750W山寨变频器,配这个西菱516B台钻,螺旋丝锥可以一攻到底M8螺纹,16MM45号钢板6.8MM底孔,这个扭矩够不够?转速20HZ,相当于转速19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人说三想电机配变频调速没力,和你说正相反,谁对谁错呢?

三相电机启动力矩比单相电机大,变频器只是将家用220V电转变为三相220V电来使用。攻丝的时候仍然需要调整皮带进行机械变速,获取低速大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