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亚拓推出600e pro的升级电机

楼主(2013-04-18):
最近一段时间亚拓推出新品不断。光是700E就已经相继出了750MX和800MX电机,市场反响也不错,可是自从600E PRO上市后就一直没有新动力系统推出,众所周知,600E PRO的电机安装位置与其他品牌电机不兼容,要想提升动力比较困难。既然是这样,那还是请亚拓公司造福模友,尽快开发一款适合600E PRO的高性能电机。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A:
750MX可以直接装在600E PRO上面的,只要一些小小的修改即可

网友B:
蝎子出了一款600E PRO专用的电机,不需要修改位置直接安装的哦,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MX可以直接装在600E PRO上面的,只要一些小小的修改即可

这样算小小改动,不是吧!起码电机板要精确开孔已经难下很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蝎子出了一款600E PRO专用的电机,不需要修改位置直接安装的哦,可以试试!

谢谢回复,请问是蝎子的什么型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0MX可以直接装在600E PRO上面的,只要一些小小的修改即可

请问要用750MX的话,需要哪些具体的改装。如果是按照5楼模友说的,需要在电机固定座上面精确钻孔,那的确不是大多数模友能够做到的。就玩儿个飞机,谁有那么精密的加工设备。

网友:
听说亚拓正在测试几款新电机,包括600级的。

看过蝎子的那款电机的参数上,比600MX无明显优势。用过的模友分享一下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是蝎子的什么型号电机。

呵呵,我忘记了,是刚推出的,国内我见过百事达有卖的,你可以问下,或者查下铁汉的网站,上面有介绍

网友:
飞机就没前途

网友:
也是哦  确实没动静

网友:
600  换 750MX  你不怕电池 飞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