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贵的锂电池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4-18):
1每片电芯充满电的电压不超过4.25v。
  每片电芯放完电的电压不低于2.75v。
  电池保存电压在3.8v-3.9v。
2 电芯温度高达60℃后会存在安全隐患,甚至是燃烧。(ps:在七八月份太阳直射下暴力玩的话很容易达到这个温度,难道这两月就不玩了吗,哎)
3 电池放电倍率在50c以上的,最好即用即充,如果充满电存放一晚上容易导致电池鼓胀。
4  刚放电的电池温度较高,待电池冷却后再进行充电。
5  长期不使用的电池,请保证3个月内进行一次充放电激活,以保持电池的稳定性。
注:以上叙述部分来自电池厂家的使用说明书,部分来自论坛和模友的经验总结,如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也请模友把自己的使用经验发表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
顶一个~实用基础教程

网友:
“3 电池放电倍率在50c以上的,最好即用即充,如果充满电存放一晚上容易导致电池鼓胀。”
这条非常赞同。但是不好实现。

网友A:
非常值得学习

还有就是 有的6S电池或者3S电池 坏了的 不要直接扔了 拆下来做成2S或者3S自己能用的电池 即环保又利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值得学习

还有就是 有的6S电池或者3S电池 坏了的 不要直接扔了 拆下来做成2S或者3S自己能用的电 ...

恩,同意,最好电池厂家能够把大家用旧的电池折钱回收,那样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
电池,电直的心脏,一定要保护好

网友:
普及知识,顶。

网友:
学习了,手工真好!

网友B(2013-06-03):
谢谢分享,请问下,飞行中电压到3.5V可以吗?下来的时候有3.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下,飞行中电压到3.5V可以吗?下来的时候有3.7V

个人感觉bb响设定放电到3.6比较安全。飞高了回来还要电的。

网友:
报警电压和负载有关,大负载而电池C数不够的话,报警电压应该设低,否则一把全油门报警器就叫了。3.5V是常见值。

网友:
想知道第三点的原因 一节新的5000 50c的怀孕了 找不到原因

网友:
电池充满懒得放   结果有点鼓了

网友C(2013-07-05):
我也同意楼主说的,但事实我朋友的3S充满电,放了一年,没有胀,电压也丢不多,品牌是杂牌的,现在用还是非常暴力,内阻也正常

网友:
能解释第三条为什么么?

网友:
礼貌回帖

网友D(2013-09-11):
学习并牢记了!~另外,有个问题啊,每次飞完下来不是应该在3.75V比较好么?怎么成了2.75V?我是新手,让大家见笑了哈

网友:
用太阳能电池比较安全

网友E:
1每片电芯充满电的电压不超过4.20v。
  每片电芯放完电的电压不低于3.7v。
  电池保存电压在3.8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主说的,但事实我朋友的3S充满电,放了一年,没有胀,电压也丢不多,品牌是杂牌的,现在用还 ...

运气比较好,漏电很低,我多块电池有的胀了,有的也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每片电芯充满电的电压不超过4.20v。
  每片电芯放完电的电压不低于3.7v。
  电池保存电压在3.85v。

,赞同.

网友:
挖出此帖帮助新手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个看过了

网友:
充电是个麻烦的事情。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原來是樓主打錯了~3.7 打成 2.7
我bb響設3.5v 下來等電池冷卻後回壓到 3.71~3.74 之間算合格

网友(2013-10-14):
好普及知识 顶

网友:
“电池放电倍率在50c以上的,最好即用即充,如果充满电存放一晚上容易导致电池鼓胀”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同意楼主说的,但事实我朋友的3S充满电,放了一年,没有胀,电压也丢不多,品牌是杂牌的,现在用还 ...

捡到宝了

网友:
电池产气与电池制造工艺相关。

网友:
3个月以上不用的,要在过了3个月后用一下,放放电,如何再充电到3.8伏左右单片,再存放。

网友(2013-12-02):
引用 网友D:
学习并牢记了!~另外,有个问题啊,每次飞完下来不是应该在3.75V比较好么?怎么成了2.75V?我是新手,让大家 ...

2.75V是最低极限,一般使用放电到3.5V就行了,再低一点也不怕,但经常太低电池内阻会增大的,容量就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