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的新手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4-18):
本人新手,没人带,devo10一个人摸索着用,还有很多问题一直摸不着头脑,有些高级功能都看不懂,请高手帮忙解答:
1,舵机监视器中,总有两个通道不动,如果我在配置输出中设了RUD D/R启用,那么ALI D/R和ELE D/R就不动,反之亦然
2,怎么设置熄火开关?是油门锁定选项吗?
3,前面提到的RUD ALI ELE三个D/R本意是什么?默认功能是什么?
4,升降到襟翼,副翼到升降等混控是什么功能,具体有什么用处?
5,程式混控,固定翼用得到吗?
还有一堆疑问,别说我没看说明书,看了很久,也不明白,以上几个问题请高手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不懂,高手来答

网友:
看帖就回!!!

网友:
D/R全称Dual(双向) Rates(舵量比率),用于调整通道的两端终点的最大行程,但不同于EPA,D/R只有一个设定值,所以是同时作用于两端终点并且双向对称,D/R 功能可以通过专用的D/R开关切换不同的参数值,一般用于切换大小舵量的控制,适应模型在不同飞行要求时对舵机动作量不同要求!如,升降通道舵杆推到上或 下顶端(假设D/R 是100%),舵机向左或右旋转30度,重新设定D/R 是50%那么推到上或下顶端舵机向左或右旋转只有15度。

网友:
电直来说熄火开关就是油门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