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用低KV值电机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3-04-18):
想用低KV值
电机
,如390 490等等配6S电机上四轴,轴距是630mm左右,看电机参数效率是高,但是必定转速慢,会影响飞机的稳定性吗? 各位模友有什么建议和使用经验吗?

网友A:
电压高了转速怎么会慢?

网友B:
不影响,注意电调用档次高的,反应速度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