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的说明书有问题呀

楼主(2013-04-18):
x6自动返航开启后,迅猛到达起飞地点,开始降落,我想试试手动接管,按说明书,保持油门55%,ch5切换到手动自稳后,下落过程终止,很好,可惜手动模式下漂移太大,无法平稳降落,于是ch5又切回自动悬停,x6又一个猛冲升至20米又开始自动航返。经测试 手动接管后,ch5重新进入自动悬停前,要提前把 ch6从自动返航切换至自动悬停,才可安全真正切换回自动悬停模式。否则就会一次次自动航返。
回家看说明书,是如上图所写,我就奇怪了,零度好歹是个公司,到底产品出厂之前,有没有做过全方位各种可能性下的使用测试,说明书到底是不是专业人员写的?
刚把这条转发零度的QQ群,一群人说我说明书没看清,呵呵,你到是写清楚点,我飞naza 和wkm超过半年了,也没有这么让人抓狂,今人遗憾的是客服居然也冷潮热讽。除了贴几张说明书的图,丝毫没有表现出一点专业素质。本想提醒零度改进,看来是我多想了。
不过还是表扬一下x6在自动返航时可以手动控制方向,精确控制降落地点,这点很不错。

网友:
干技术的  都不是写文章的~~~这个说明书  看来得老孙帮忙写了~~但也得等老孙熟悉飞机后~呵呵~~~

网友A:
可能是工程师写的,工程师自以为理所当然众人皆知的特性所以没强调。我就是因为这个说明书炸的X4。其实强调了也白搭,满篇红字你知道哪个是真正的重点吗?强烈建议说明书重写,借鉴下手机的或者汽车的说明书,那些东西功能比飞控复杂多了也没见写得如此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工程师写的,工程师自以为理所当然众人皆知的特性所以没强调。我就是因为这个说明书炸的X4。其实强调 ...

楼上的说到了重点,零度的说明书,确实写得不怎么的。如果新手根本就不知道写了什么内容,如何知道安装、调试、使用呢?

网友:
楼上的说到了重点,零度的说明书,确实写得不怎么的。如果新手根本就不知道写了什么内容

网友:
强烈建议0度培训一个0起点的飞手写这个说明书~~啰嗦点、直白点、语言不华丽都行~~只要新手都能从头开始学习为好~~个人觉得  0度的那个调试FUTABA T8FG遥控器的那个视频很好的~~

网友:
产品说明书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可复印,现在这个复印一下,就真变成天书了。

网友B:
不说说明书,说路标,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的道路指示系统非常的人性化,基本上,你想着找路的时候,抬头就会发现有路标了,路标系统的建立,绝对不能由本地人主导,因为本地人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只能由完全不熟悉本地的人来做。
说明书也一样,必须由一个不懂产品,但理解和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说明书,说路标,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的道路指示系统非常的人性化,基本上,你想着找路的 ...

必须由一个不懂产品,但理解和表达能力比较强的人来做。

网友:
零度的说明书确实很值得回味,你得想看一封情书一样仔细研究每句话的含义以及隐含意义

网友:
同感。 零度说明书太难理解,我看了不下20遍,都要通过一次次渣机来实践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

网友:
这段这么写,不知道对不对:

在GPS 定位后,不论你使用手动起飞还是自动起飞方式,飞控都会把起飞点自动设定为返航降落点。

当你使用遥控器(CH5拨到第三档“GPS”后,把CH6也拨到第三档“返航降落”),或地面站(按下“返航降落”按钮落并确认)进行“返航降落”操作时,则飞控在你操作后等待5秒就启动执行返航降落。如果高度低于20 米,自动爬高到20 米,并且自动对尾。

返航降落全过程油门由飞控接管,遥控器油门不起作用。到达回家点后自动降低高度,完成着陆动作。飞手在降落的最后阶段,可用遥控器干预降落的精确位置;

返航降落启动后,CH6 拨回自动悬停、自动航线均不能中断“返航降落”任务的继续,此时要想中断“返航降落”任务,只有先把CH5拨到一档(手动),使用手动(第一或第二档)接管飞行器。

如还想使用自动悬停功能,要把CH6拨到第一档(自动悬停)后,再把CH5拨到第三档(GPS)。
备注:紧急情况时,点击地面站“关闭电机”并确认即可关闭电机。

楼主:
楼上写的不错,比零度的专家强,
如还想使用自动悬停功能,要把CH6拨到第一档(自动悬停)后,再把CH5拨到第三档(GPS)。
后面再一句:否则会因为gh6任处于自动返航档,飞控将在原地重新执行自动返航功能,而升空。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