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 T6EAP 2.4G 六通道 固定翼版 有谁用过

楼主(2013-04-18):
买了这个遥控器。是日本手的。准备换成美国手。一切都调完了。就开机设置找不到那图片上显示的。谁知道这个控到底可不可以设置。。

楼主:
就是图片里面的这个。英文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需要在哪个里面调。谁能看懂帮帮忙。。。

楼主:
有知道的吗。。。帮帮忙。。。

网友A:
拆开焊线~简单活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焊线~简单活计

。。拆哪几根呢。。。真心不懂。。。

网友B:
图上不是很清楚吗?按住上面那两个键开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不是很清楚吗?按住上面那两个键开机就行了。

关键是开机了以后  找不到图片里面那个相应的菜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不是很清楚吗?按住上面那两个键开机就行了。

多谢了 。呵呵  我一直以为是开机以后按住那两个键。  原来是开机以前。呵呵

网友:
不要不懂乱动,我有中文说明书,按双键是设置,很复杂,给邮箱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不是很清楚吗?按住上面那两个键开机就行了。

说得对!

网友(2014-01-14):
只是换手的话就拆开机壳,把原来左侧十字盘的拉杆弹簧换到右侧对应的位置安装就可以了。对应的通道不变,你说的这个图是用于设置的,具体可以参考一下FUTABA 6EX(?)的设置。除了没有针对直升机的设置和油门曲线设置,基本都是一样的。这个控我用了3年多了,入门还行的,飞模拟器有点不对中位,自己慢慢适应咯

网友:
补充一下,是按住MODE的两个键然后再开机,就可以看到这个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