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 BUS 舵机通道问题

楼主(2013-04-18):
网上搜索没有国内生产的什么转换器什么时候国产化、 而且输出通道可以实现18通 强   目前支持 S BUS
三轴陀螺仪已经是6通道 转出来 不能不能实现单一控制也就是说关闭不了混控  目前市面上接收机国产的多支持
S BUS 输出基本上多是14通 但是实际接受机不通输出只有6通 或者8通的这样的 哪位高手开发这一款 S BUS 输出模块给不通的舵机使用应该有一定的需求量

楼主:
购买18通接收机这个价格高的离卟  ??

网友A:
楼主的语言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
强烈要求生产,才如了14SG,悲催啊。。。。。。巨贵的接收,巨贵的SB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语言水平有待提高

将就看看了 能看懂就好

网友:
楼主的贴看的蛋疼啊

网友B:
说实话,我也看不太懂,但如果楼主要输出的不是sbus,而是普通舵机用的信号,我这有sbus转PWM的模块,可以帮你设定需要转换的通道。1-16通,每个模块只能转4个通道。需要可以联系我,不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也看不太懂,但如果楼主要输出的不是sbus,而是普通舵机用的信号,我这有sbus转PWM的模块,可以帮 ...
支持sbus的接收机家里有4通道的  想实现14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持sbus的接收机家里有4通道的  想实现14通????

sbus不可能才4通吧,通过sbus转换成pwm信号通道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us不可能才4通吧,通过sbus转换成pwm信号通道就是。

有吗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吗连接

私信给你,你确定下你的接受sbus输出能用才行

网友:
有个高手分析过,sb最多16ch,纯粹转载,错了不要打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sbus的接收机家里有4通道的  想实现14通????

插三个转换模块,每个增加四个通道,再加上6208sb的八个通道就不少了,有20通道了.转换模块淘宝上七十多元一个,加起来比原装便宜多了,就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三个转换模块,每个增加四个通道,再加上6208sb的八个通道就不少了,有20通道了.转换模块淘宝上七十多元一 ...

原来高手如云呀

网友:
sbus也就16通道,其中两个开关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