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与动力电池公用

楼主(2013-04-18):
大家图传是单独供电还是与动力电池共用。

如果单独给图传供电,一般使用什么电池 (3s 多少毫安的?)

如果与动力电池共用,是否会存在干扰图传的可能?

假定图传是500mw  电池是 3s 1000ma ,那么理论上图传可以工作 1a/(0.5w/12v)=23小时 对吗?

网友:
我是共用,飞机上有2个图传。都是共用的。

网友:
23小时?好厉害啊!

网友:
单独应该好一点

网友A:
共用也可,但要加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效果较好

网友:
我是單獨供電,1100mAh準備兩組可飛一個早上.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用也可,但要加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效果较好

虑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什么意思???请大侠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虑波电路和稳压电路什么意思???请大侠指导。

看下图,你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你就明白

有啥优点啊??
以前没接触过这个。  OSD是接在虑波后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你就明白

请教:滤波电容用多大容量的?云母电容/陶瓷电容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
osd 在滤波后面,电容用电解电容,耐压16伏以上,1000--2000U,最好用作音响滤波那种电容,质量要好的,效果才了,随便要一个国产那些块把钱的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