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UBEC加了磁环反而会干扰OSD

楼主(2013-04-18):
以前没注意,最近发现全油门时,OSD叠加的字符会闪烁,后来发现只要去掉UBEC输出线上的磁环就正常了!什么原因?磁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过滤掉高频干扰信号啊!怎么到反过来了?
UBEC给飞控和图传供电,OSD的电源是从飞控上输出的。如果单独给OSD提供电源或者去掉UBEC上的磁环叠加字符就正常了!

网友A:
磁环是否太大?阻断高频的同时,也增加了地线的阻抗,OSD视屏信号传输是以地线为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是否太大?阻断高频的同时,也增加了地线的阻抗,OSD视屏信号传输是以地线为参考的。

磁环是原配的,好赢的5V 3A 那种UBEC! 你觉得需要去掉磁环吗

楼主:
还有就是磁环的绕法有要求吗? 我是顺着绕的!

网友A:
磁环是用来阻断高频信号的传导的,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很多,至于磁环加在什么位置?要看你是要解决谁干扰谁的问题,很难几句话讲清楚。

回答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可能是图传的地和OSD的地之间加入磁环电感引起的。
1、如果你想加上磁环来减少干扰一定要有针对性,并且要看到加了以后的效果!如果你没有干扰问题,建议取消磁环。
2、如果你要保留磁环,又想OSD不受影响,可以减少磁环绕的圈数。

网友(2014-04-15):
引用 网友A:
磁环是用来阻断高频信号的传导的,飞机上的电子设备很多,至于磁环加在什么位置?要看你是要解决谁干扰谁的 ...

挖坟请教大师,动力线因为走线原因形成部分环路,套上淘宝那种磁环可以有效减少干扰吗

网友:
好盈UBEC好多假货,注意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