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華科爾小瓢蟲翻飛技巧及設定

楼主(2013-04-18):
看到偉力的V202或V929的瓢蟲只要按一下按鍵就可以翻飛,而且翻的角度很小還可以用丟的就可以自平
價格還比較便宜

想請問華牌可以設定跟偉力牌一樣那麼好翻嘛,我轉成綠燈還是不能翻一翻就重重摔落地面,已經摔壞好幾棵馬達了
有人可以提供一下設定參數嘛,總不能一直只飛航線吧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伟力的没有一键翻转功能!我翻转的经验是:先把四轴尽量飞到较稳定的状态,然后稍加油门凭空原地向上升(15CM左右就行了),借着这股上升的势头猛得进行翻转.这样四轴翻转后掉高度比较少,机器也能保持较好的平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伟力的没有一键翻转功能!我翻转的经验是:先把四轴尽量飞到较稳定的状态,然后稍加油门凭空原地 ...

有啦
偉力v202蠍子機就有喔
偉力v929瓢蟲機聽說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啦
偉力v202蠍子機就有喔
偉力v929瓢蟲機聽說也可以

929和202我都有啊,怎么没看到呢?难道你的是啥最新版本的?

网友A:
据我所知,只有美嘉欣,雅得等玩具厂商生产的小四轴有一键翻转的功能.伟力这样准模型厂商应该不会搞这个吧?!更不用说华科尔这样的老牌模型商了!

网友B:
939有一键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只有美嘉欣,雅得等玩具厂商生产的小四轴有一键翻转的功能.伟力这样准模型厂商应该不会搞这个吧?!更 ...

這個影片你參考看看是v202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0uD-P4L8s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影片你參考看看是v202喔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0uD-P4L8s0

这个网页怎么都打不开,你直接把视频贴上来好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939有一键翻转

伟力的929/949/202我都玩过了,还就是没玩过939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页怎么都打不开,你直接把视频贴上来好了,呵呵

不會貼耶你上youtube上打這行關鍵字句就可以找到
又穩又耐摔的蠍子機正拋,倒拋,測拋加翻滾樣樣行

网友:
不知是不是大陆上不了youtube这个网站啊?怎么刷新都不上了!  "又穩又耐摔的蠍子機正拋,倒拋,測拋加翻滾樣樣行 "  -- 我有V202,这些我当然知道,可这些跟一键翻转有啥子关系啊?

楼主:
就是想設定像那樣的參數,撥動開闢後可以像v202那樣翻轉的角度很小又好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29和202我都有啊,怎么没看到呢?难道你的是啥最新版本的?

v202什么的  确实可以一件翻滚的~  调成大舵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202什么的  确实可以一件翻滚的~  调成大舵模式~

按那个键?具体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那个键?具体说一下

我木有华科尔小瓢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木有华科尔小瓢虫~

又是一个无厘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