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这设备出嘛故障了?

楼主(2013-04-18):
现象描述:
1.在左右打舵的时候收索摇臂也会微微抖动、偶尔大幅摆动一下然后归位,这个过程中接收机的绿色灯一闪一闪的(摆舵一下闪一下)红灯也偶尔闪,再继续操作会突然死机,无论如何操作都没有反应,红灯绿灯一起亮,这个时候关闭船舱电源重启则恢复,若单独关闭开启控的电源,则无效果。
2.如果只是不停的操作收索摇臂,则不存在上诉现象。
疑问
1.以上情况是否说明问题是出在接收机而非控上?
2.请问这种现象可能由何种问题导致?
3.去年在一次下雨天玩的,风浪比较大,控被淋了,在船上则有水滴顺着天线流进了接收机里,是因为进水导致的短路吗?(我之前将接收机盖打开,电路板正面未见锈迹,背面有白色痕迹疑似水渍,见图)
4.如果是控的问题,是否仅限于水舵的操作杆故障?

网友:
感觉像是接收机的问题,排除法排查一下吧

网友A:
接收电池不给力,或者接触不怎么好

网友B:
明显接收掉电    看看接受电是不是没电了    要不就是你的舵机太耗电了  换个输出点大一些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电池不给力,或者接触不怎么好

我才充过电,好歹也是充电电池标称3000mah,难道是电线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接收掉电    看看接受电是不是没电了    要不就是你的舵机太耗电了  换个输出点大一些的电调

求科普“接受掉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充过电,好歹也是充电电池标称3000mah,难道是电线虚了?

你可以弄个表,测量一下舵机动作时,电压变化是不是很大

网友C:
用WD-40喷舵机的电路板,多喷点,再用电吹风吹干,温度不要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WD-40喷舵机的电路板,多喷点,再用电吹风吹干,温度不要太高

rc老师好,我之前已经用704胶涂了电路板了,为了防锈……您觉得是电路板短路导致的吗